求助,USB单片机的EEPROM无法找到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使用Cypress公司USB单片机CY7C68013,EEPROM采用24LC01B,其中I2C总线上还连有28个双排母,整个电路板敷铜(GND)。在插上USB连线后,提示eeprom missing,而实际上我已经焊上了EEPROM,并且写好了驱动,如果把和那些接插件连接的地方断开,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就会找到驱动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是不是双排母这种接插件有较大的容性负载,导致I2C传输无法进行,才无法找到eeprom的?还是因为敷铜导致的对地电容过大?双排母这种接插件有那么大的电容吗,不仅仅是用来连接的接插件吗?
还是另有原因?请指教,着急啊!

网友A:
双排母是啥?

楼主:
双排母就是用来插双排针的母座,常用的!

楼主: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排母,这种叫法不知准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