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忙一个电路!

楼主(2007-09-15):
如果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在第一次上电(电源供电)时,电路输出为低电平,第二次上电时输出为高电平,或输出一个几百毫秒的正脉冲!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毕业设计用,急,求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怀疑这个问题的意义?

任何产品都会上电一次,不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第三次、第四次呢……?

楼主:
这样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相当于电路对上电(供电)次数有个记录,第一次,第二次,……,根据上电次数来决定输出的状态

网友B:
如果用做上电次数记录,为何还要 一次开机为高 二次开

每次开机(上电)用一高电平脉冲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