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电解码方法

楼主(2007-09-15):
    我前面用红外线遥控做成功了,经理又要求做无线电,只好向各位大侠请教了!
    无线电解码方法和红外线应该不同吧,我看了一下脉冲,按一次有几组方波,是不是也和红外线一样有系统码、正反码之类的啊?能介绍一下无线电解码的方法和经验吗?

网友A:
有专用芯片,也可以用纯软件

码元可以自己定义,工艺性和红外差别很大,而且不同用途的编码方式也可能不同,这一点不像红外遥控那么标准化。

网友B:
2楼说得对

有专用的编码解码芯片,它们是配套的,不需要软件解码;还有可以用单片机什么的实现软件解码。无线不像红外那样有比较统一的编码格式的。红外控制方式分时分,频分,还有码分。具体可以买本书看看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单片机纯软件解码,问题基本解决了,还有一个小问题,等下再发贴请教.

网友C:
PT2262,EV1527發碼315M,接收端單片機軟解碼

沒信號時無線接收端出來的信號雜亂無章,所以不能用口中斷來捕捉信號,否則口中斷會響應得不停

只能在程序中,捕捉到同步碼,通常為低電平10ms左右,再進行接收碼元
通過指令的數目計算其高低電平的時間,然后根據高低電平的時間判斷是1還是0,判斷時要有容錯
接收完一個碼就計算下一個碼的高電平時間,要把前面做判斷的時間也補進去
這樣會準一些

成功接收完一串碼后,就要判斷按鍵釋放和長按事件
若一串碼后還會繼續有同步碼,就證明按鍵沒釋放

接收器接收完一串碼后通常會有一個連續150ms的低電平,所以我在收到一串碼后判斷低電平時間持續17ms就認為按鍵釋放(17ms>同步碼10ms)

小于長按時間判斷到按鍵釋放設置短按標志
等于長按時間還沒判斷到按鍵釋放設置長按標志
有長按標志后判斷到按鍵釋放什么都不做

同步碼,碼元的波特率等時間參數和發碼芯片OSC外部電阻,電池電壓等變化

网友D:
红外和无线的区别就是换个发射头和接收头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