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火线取电的原理??

楼主(2007-09-15):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无线遥控开关,想做成单线制的。其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一根火线取得一个5v的直流电压,这个电源需要提供80mA的电流,给电路板供电。我在此站看到过一些相关的帖子,但都没有具体讲它的原理。市场上也存在这样的单线制开关,但具体原理就不清楚了。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能给出电路图就最好不过了!谢谢大家。我的邮箱tx_yu@126.com,QQ:394798253.
另外我在一篇**中查到了一个电路,说是能够从单根火线取出6V电源,请大家一起来看看是否能够实现。电路图如下。

楼主:
补充问题

在上图中,J1为继电器,13002为npn大功率调整管,Q4&Q5说是组成一个串联型稳压电源,IRL3803S是大功率场效应管。我搭出电路,用multisim仿真,无法得到6v电源,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指点一二!

网友A:
胆够大的!

网友B:
功率很小时是可以的

有负载时的压降是在R1上取得,不过单线取电是非法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类设计根本就不该进行,虽然并不难。

网友C:
一楼类似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此电路加有若干陷阱

  关键参数也故意取错.
  工作原理是J1触点断开时由Q4相关电路组成的线性稳压电源供电.接通后MOSFET相关电路供电.MOSFET电路工作原理有些取巧,不熟悉晶体管/正弦波难以调通此电路(且调试时人身安全......).R1是电流取样电阻.
  另外LZ电路要80mA相当大,小于17W/35W的负载就基本无法正常工作了.有些负载甚至会**.

楼主:
单线取电违法吗?

感谢chunyang的回帖,你说单线取电违法,但是我发现还有不少的产品是这么做的。我查了一些专利,很多专利也是单线取电的。所以这个方面我很迷惑。naofei67,也非常感谢你!你说一些关键的参数不对,请详细给小弟指出,不甚感激!

网友D:
chunyang 误解搂主了

不过楼主的标题不对,不应叫单路火线取电,应该叫串连取电

网友A:
不违法至少违规。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电网负载突然增大会是什么效果。
另外有一个概念你别搞错了,有专利(不知是否真有)不代表可以生产和销售。
产品销售是有相应的准入门槛的(就是相关的认证),当然目前国情所致,各种情况都会有的了。

楼主:
是的,串联取电很不错哈哈

其实我不是偷电的,呵呵就如awey所说,其实是串联取电,跟负载串联的。awey对于小弟的问题有何高见呢?

楼主:
这种电路有出路吗

8楼的HWM说得有道理!专利不等于生产销售!难道这种电路就没有改进的可能以适应生产&销售?你认为这种电路一点出路都没有啊?

网友A:
看你用在何处了。

记得有一次我做一个医用的控制模块,用到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检测方却要求提供开关电源的型号,图纸和实物,最后提供全了才通过。

如果LZ将其用于一般民用产品,且不是串在电网内(仅串在产品内的火线上),有可能可以使用。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无线遥控开关!

我要做的是一个无线遥控开关!想控制房间里的灯。这个电路应该是跟负载(灯)串联的,不知道是属于哪一种?括号里的还是括号外的?

楼主:
麻烦给份建筑供电的安规。

我好认真看一下,或告知哪里有。谢谢你对此帖的长期关注chunyang!

网友E:
这种电路不能用!

其实单火线取电很简单,没见过你这种单火线取电的,元件这么多,成本不说,可靠性大打折扣,注定是不成功的

楼主:
能告知具体原理图吗?谢谢!

现在比较急,能告知我好用的电路图吗?兄弟!

网友F:
一头雾水啊,to TDL3721能看一下电路图吗

听tx_you说起这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也查了一下专利,好像只有一个福建的人申请了一个专利,但是实在看不懂,有好多疑问,听TDL3721说比较简单,不知道贴电路图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F:
不知哪位大虾出来指点一下啊

关于单线降压给芯片控制电路供电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E:
网上找一下能找到好多单火取电的电路

单火取电都有一个特点:要通过负载提供控制电流,这就对负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阻性负载最利于取电成功外,容性、感性负载都不利于单火取电;网上找一下能找到好多单火取电的电路

网友G:
单火线取电

像这样供电的开关市面上好多,如-声控开关 人体热释红外开关 触摸开关等!
单火线取电电路只能用于阻性负载-如白识灯,不能控制感性负载-节能灯 日光灯等.

网友H:
应该是靠漏电流或微导通来实现的

单根火线肯定是不行的,最终还是通过零线形成回路的,只是回路中的电流足够小,不会使负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有些遥控开关是用这个原理做的,主要是为了替代传统的开关,传统的开关盒内一般是一进一出,是断火线的,所以这种遥控开关为了取电,又不能再单独走线把零线拉过来,只好单火线来取电了。
安全隐患肯定是有的,是否违法就不好说了。。。。

电路中应该有储能元件,对储能元件变压后整流稳压即可,负载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会变大,电流变大后,原来的变压肯定就不能用了,变压器的线圈需要一对多,所以电路中还要能够识别并切换。

网友I:
没楼上说得那么复杂

我们的声光控开关和触摸开关成本才两三块钱

网友J:
规范可以查民用建筑电气施工验收规范

现在休息不能查,上班后可以帮你看看,其中对于建筑内照明和电器插座有明确的规定,包括位置,单元用户的功率(城市10KW/周边6KW),照明开关要连接在火线,电器插座的保护地电阻要小于1欧姆等,也可以到当地建筑书店查看有关的施工验收规范即可。

楼主:
re:25楼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思路跟你的一样,是通过负载的微导通来实现取电的,在开关关断的情况下,负载中还有微电流。我现在所有的思路:开关接通时,负载与供电电路串联,供电电路要分压,大概不到10V;当开关断开时,这时如何取电还没有想明白,我看了一些资料,思路是用一个大电阻隔断回路,但是此时无法很好的取电。单火取电的方法,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想法,希望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
re:22楼

TDL3721,你告诉我哪里有单火线取电的电路图吗?小弟愚昧,实在是找不到啊

网友I:
我的产品 供参考

这是我批量生产的声光控开关,参数略有不同,可控硅用MCR100-6

网友G:
大家觉得上图可行吗?

我觉得当B没有信号输入时 平时E会一直亮着 要么此电路不完整!!!

网友B:
有关法律可以去国家标准局检索、查阅

关于建筑内照明/生活/办公/工业供电网的强制安全规范。

楼主:
re:31楼

30楼的图当B没有输入时,三极管导通,但电流很小,我算了下,大概0.2ma左右,应该不至于使E导通。30楼的图从原理上将应该是对的。但是声光控制&我要做的无线遥控有点区别。声光控制时E接通时,可控硅两端的压降很小,稳压二极管vs不再工作了,9v的电源不再存在,人走后灯E能亮一会,维持时间应该是靠电容C2给供电;我要做的单火取电是要持续供电,不能够间断。这是区别。说得不对,欢迎拍砖。

楼主:
30楼的图有个疑问

当晶闸管未触发时,稳压二极管vs工作,此时E与Vs形成通路,此时E也会导通,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I:
没有问题

这是我批量生产的产品,数以万计了,怎么会有问题呢?几个问题我集中回答一下。
1,正如30楼所说“当晶闸管未触发时,稳压二极管vs工作,此时E与Vs形成通路,此时E也会导通”,但电流不到0.2mA,白炽灯不亮(本开关不适用节能灯),这一点33楼的已解释了。
2,不要以为可控硅导通就相当于短路,这是交流通路,电流在零点附近它是关断的,不是360度导通,市电220V时,灯泡两端约210V。
3,灯亮后,9v的电源不再存在,但还有两伏多(不要以为可控硅导通就相当于短路),这个两伏多的电源是恒定的,IC还能正常工作(IC选型要注意,有的不行),延时时间取决于R5和C2,图中所示为1分钟。
4,无线遥控的工作电流较大,用120k电阻降压不行

网友F:
提供多大电流

想问一下,36楼的电路能提供多大的控制电流:)

网友I:
回LS

至少能提供30uA控制电流,可控硅用100-6,我现在的元件参数改动了一点点,目的是减小控制部分的功耗,电路比较简单,没画原理图,不能上传我现在的图纸,反正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E(2007-10-23):
批一下35楼的两个电路

批一下35楼的两个电路:两个电路都是单火线取电的电路,电路简单成本不高,电路原理都是对的,但是这两种电路都不能应用于楼主的遥控灯,第一种电路最早出现在人体感应单线开关中,整机电流很小,导通时靠可控硅触发极供电,开关能正常工作,当应用于楼主的遥控灯时,电流超过5MA,这个2W的限流电阻就相应要减小,并且严重发热,开关无法稳定的工作,大家可以算算发热功率;第二种电路是由朱老师设计的,在灯亮时利用变压器互感作用供电,但当负载很小时(低于10W),互感作用变小,供电能力相应减小,不能满足控制电路供电,电路无法工作,应用受到限制,原电路变压器输出端其实还用两个限辐二极管,虽然这个电路勉强能用,但因有变压器体积过大(体积小了互感更差),无法装入墙壁开关,这也是一个大难题要解决的。这两个电路本人以前都做过详细测试,期待35楼发更好的电路

网友K:
关注中

LZ说5V80mA,这个有点问题
既然是串联,那么控制的灯具自然也要流过80ma了,关闭的时候呢?

1当关闭灯具时,控制板应该基本不耗电才是,而且现在的大多数灯具微电流就会发光,或有偶闪的现象,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降低功耗.
35楼的电路针对普通白炽灯还可以一用,但竞争力显然不够.

2功耗也不能无限制降低,但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终极目标还是LZ的问题,怎么才能提供个够用的电源.坛子里有个电路,串充并放那个,可以用到这,当然前提还是功耗够低.关于功耗降低提供几个意见:接收模块降低功耗,接收部分采取间歇性供电方式.

网友L(2008-06-13):
qxuew兄,图片怎么看不到了,你的图纸可以发给我看看么?

网友M(2010-11-03):
看不到图片

网友N:
对,家里的串联取电电表是不转的
不过负载有限

网友O(2010-12-21):
这就是偷电啊

网友P(2012-01-18):
前些天,坛子里有人解剖了一个产品,把原理图发上来了。你可以找找看,那是已经批量生产的。好多地方想的挺好。有个小开关电源。真实事物没看到。

网友Q:
单线取电变电站用的较多,一般是通过电流互感器的方式,后加稳压电路实现,但在用电低谷时存在死区,所以一般还要配合蓄电池使用

网友Q:
但楼主所说的支路控制显然是不能用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方式适合干路取电,其他方式取电最后还是要有对地回路

网友R(2013-01-18):
哪位大哥有单火线供电技术,可以和我公司合作哈!

网友S(2013-12-03):
要回复才能看到图纸?

网友T:
不明觉历的感觉,我还是沙沙地恢复了

网友U:
火线与大地作为一个电源,太有才了.

网友U:
可以,CT取电.我们的供应商就这样高压断路器取电的.

网友V:
路过长长见识啊

网友W(2014-08-07):
我也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做,能不能做。

网友W: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X:
开关断开时,取220V电压,开关接通时,取电流所产生的压降

网友Y:
我去问过市场上卖的安防系统,他们要求必须铺设火线和零线,只有切断火线的那种开关盒是不能用的。

网友Z:
单火开关多的是,买一个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无线遥控开关!想控制房间里的灯。这个电路应该是跟负载(灯)串联的,不知道是属于哪一种? ...

就是靠灯泡串个电阻取电平时电流小到不足以点亮灯泡
开关电源就没戏了

网友AB:
勇者:无畏?…无知?…

网友AC:
如果功耗足够小且线路有较稳定负荷,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在相线或中心线上获取电能,即采用CT,从CT的副边取电。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供电的开关市面上好多,如-声控开关 人体热释红外开关 触摸开关等!单火线取电电路只能用于 ...

呵呵,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是可以的。

网友AE(2019-08-11):
驱动负载能了如何?如果电路中没有其他负载又如何处理?

网友AF: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因为以前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你大概是想在不改变原有布线的情况下实现遥控控制吧。可以说你这个想法除了开关控制的是白炽灯,其他的都不能实现。这个不仅你想,其他的包括所有做开关的 西门子之类的世界级公司都想。但是你不是没见过有实际的产品么。最后的方法还是需要重新布线。就是每个开关的地方要有电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