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两道相距50cm,平行的对射红外线的相互干扰?

楼主(2007-09-15):
实际需要6道对射型红外线检测开关,相距5米。怎样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
假透镜聚焦或采用不同调制频率

网友B:
关键看是否准许二者有不同之处

在不同软件及硬件前提下,可以用不同载波频率甚至不同红外波长来通讯,前者仍有遮蔽效应,后者可以做到完全无扰。如果二者相同的话,只能用聚焦传输的办法,但光路设计的要求很高,相关器材也未必能弄到。最好换个思路解决问题,不要求二者完全无扰,用分时和协议的办法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C:
用不同的载波频率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两位,比如说我选择15KHz、20KHz、25KHz、30KHz、35KHz、40KHz
的载波频率,接收后通过带通滤波器判别,这样能行吗?菜菜的问一下
chunyang什么是遮蔽效应?

网友D:
如果是同型号的红外头的话频率不是定死的么?

我感觉还是用不同的编码和协议来区别更可靠,而且做起来更省时省力。

网友B:
如果使用同一波长的红外线,两路信号同步时仍会有干扰

信号强的会影响信号弱的,这就是遮蔽效应。

网友D:
哦。明白了。

网友E:
也得看工作速度的要求

如果速度不是要求很高,轮流工作(发射)也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我是用红外线对射检测人或车的,当红外光被挡住时输出低电平,需要连续检测.

网友E:
无需连续检测

轮流检测足够了。

人或车,再快的速度,也不会在ms级的时间内过去的。

楼主:
轮流检测

轮流检测需要控制发射端,而且我共有20个点,离控制箱25米以上,要拉上不少线,控制端口也紧张.明天准备做不同载波频率的试验,有谁做过同类产品吗?多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E:
重要的是轮流发射

网友D:
把发射端组个485的网络?就不用拉那么多线了啊

网友A:
安装这么复杂不如用摄像头好了

网友B:
实在不行改用射频双向通讯

用协议轻松解决,就是成本比红外的高,不过红外+有线虽可解决问题,但布线是个麻烦事,也需要不少成本。

网友F:
回:比如说我选择15KHz、20KHz、25KHz、30KHz、35KHz、40KHz

载波频率最好互质,否则谐波分量也能互相干扰。

网友G(2008-10-24):
平行的对射红外线

   楼主,我也是在做通道的红外检测,现在我做的是同一载波轮流发射,一体接收头,实验了很多次,中间的接收不灵敏,还有长远也有影响,不知你现在做的如何,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H(2010-03-08):
回LZ,
方法1,弄一个栅栏就解决了,
在发光的地方弄一个平行的栅栏,或者弄几个平行的管道,使光线只能被相应的探测器接收到,
CRT显示器里面的阴罩就是干这个用的。
方法2,几个光源不要同时发光,比如可以,光源A发光4mS,休息1mS,光源B发光4mS,休息1mS,如此循环。

网友I:
发送时6组分别采用不同的中断次数,既:将信号调制以后各个光源采用不同的发射间隔时间(如:A发射2ms停2ms,B发射4ms停4ms)如此只要数出单位时间没的脉冲个数即可
以上仅为一个菜鸟的浅见,请老T等前辈分析可行性

网友I:
或者接受后进行脉宽鉴定也行啊

网友J:
这个项目我做过。 看你们的成本了,我们开始用的是150多块钱一对的红外对射,信号进光藕,程序里做消抖处理。后来运行以后发现那个红外对射效果不理想,程序里不好做消抖次数。 后来换了一个800多一对的红外收发器,稳定的多。  需要程序的话发短消息,另我是用汇编做的,红外记数只是程序里的一个部分。

网友J:
找到了,是日本神视红外传感器。  这个项目主要是选好点的传感器(穿过灰尘能力强,不发散,不干扰)、怎么区分人或车辆经过传感器、人或车反方向运动是否记数、程序消抖动。

网友K:
看菜下饭,高附加值的东西不要总指望用一个小单片机搞定一切。

网友L:
不同载波,不同编码.
还会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