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仿真?

楼主(2007-09-15):
我是一个初学者,碰到一个问题需要仿真。请好心高手帮忙!
问题是:有个已调制波(载波:f = 100MHz ; 调制信号:f = 1KHz; 调制度:m =100%),加上了一个正的且幅度大于载波一半幅度的直流电压。当其通过高通滤波器后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该RC高通滤波器R= 160欧,C=100p它的-3db 频率是10MHz)

网友A:
不必仿真也可以说说

楼主没有说清楚高通滤波器是什么样子的,估计是一阶RC。
首先直流成份不能通过这个高通滤波器,所以这个高通滤波器出来的信号只有交流成份。其次楼主的调幅信号通过这个高通滤波器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有一点点衰减)。

楼主:
问题的关键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的关键是我想知道通过一阶RC高通滤波器后原载波的包络线形状的变化。我估计下包络线应变得很平坦(因为1KHz频率太低,衰减很大)而上包络线应变得陡峭(因为100MHz频率高,衰减小;又须向下包络线靠拢)。是否正确要看仿真。(我目前无实验条件)

网友A:
这个很容易仿真

本站就有,虽然版本低一些,仿真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自己下载一个多好
http://www.21ic.com/news/n20157c80.aspx

网友B:
调制后还有1k的信号吗?

应该变成100M+1k和100M-1k两个频率,我没记错吧?

网友A:
楼上说得是

所以我希望楼主自己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