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7-09-16):
请教高师:目前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是用PID调节器来控制各种控制对象,使之有快又稳又准的达到目标值。我以往使用过最传统的PID控制电路,即运算放大器搭成的电路,还用过智能仪表中的模糊PID,现在集成芯片飞速发展,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集成片形成的智能调节PID芯片,或适用于mega48-16单片机的模糊PID软件。请同行指教。

网友A:
得自己写

不同应用领域的PID算法和整定方法各有不同,平台和接口也不同,所以不可能有商品化的统一算法,但简单的PID算法并不难,在8位MCU平台的应用也有30年之久,只要编程熟练,自己研究一下写个算法不是多大的难事,很多MCU控制应用类书籍中也有示例,去书店找找参考也好。

网友B:
俺说一下

俺是菜鸟,说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控制对象不一样,控制参数要求不一样,因此参数整定肯定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2013-02-02):
应用领域不同 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 增量式和位置式还有一些改进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