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7):
不能

颜色由材料决定,而容量由制造决定。

网友B:
电容量不一样的贴片电容有点差别的

有时几十PF的和nF级的电容颜色深浅有点不同,但不能分辨出具体值,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C:
no

对色弱更不行了

网友D:
电容值只能用表量了

贴片电容的颜色,常规见得多的就是比纸板箱浅一点的黄,和青灰色,这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产生不同差异, COG材质常规颜色是黄色,X7R材质常规以灰色为主
同一家出来的不同批次材质都有可能不一样.
比如贴片电容,TDK所用材质颜色就有粉色浅紫色等浅色,而三星电容则是铁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