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Hz的反相器

楼主(2007-09-17):
我现在做一个东西,使用的单片机SPI模块只支持POL=1,PHA=0的模式,
我的从机支持都只支持Mode0,我想用单片机的SPI模块,通过反相SCLK,应该可以做到吧,但SCLK达到1MHz,用基本反相器好像不行,请问谁能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怎么会不行?

频率再高10倍也没有问题。
楼主是否用的运放做反相器?
这里处理的是数字信号,并不要求线性良好,只要求逻辑正确。用74HC14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电路中有多余的门,利用上这些多余的门也可以。

楼主:
如果用74系列就好说了

我想用三极管做,用74会浪费好多东西啊

网友B:
用三极管会更容易实现

成本一毛多

网友C:
用三极管1M也是小意思

任何高频管或开关管都能满足。

网友D:
CD4000都能到1Mhz以上

数字电路恐怕1MHz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用分立三极管做

1MHz是很容易的事,10MHz也没有问题,但输入输出电平输入输出阻抗以及静态工作点等需要考虑一下,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就是自己搭出来的电路,工作不正常

对硬件了解不深.
我搭出来后不能用,我用是的
图片传不上...
我就用最基本的反相电路
                                         ——4.7K电阻——Vcc(5V)
                             三极管集电极
                                        ——Vout

Vin——10K电阻——三极管基
                             三极管发射极——地

网友A:
“自己搭出来的电路,工作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总得说说吧?
“大夫,我病了,吃什么药?”
总得说说是心慌气短,还是夜不能寐,还是耳鸣失聪吧。

网友E:
1MHZ对于74这些小kiss

可以考虑TI的Little-Gate,很小封装,比如SN74LVC1G14,就一个门

楼主:
RE:maychang

9楼: “自己搭出来的电路,工作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总得说说吧?
“大夫,我病了,吃什么药?”
总得说说是心慌气短,还是夜不能寐,还是耳鸣失聪吧。

一直饱合不截止.
我现在电路改成这样了

楼主:
上面的电路集电极电阻写错了

上面的电路集电极电阻写错了,集电极为1K

网友A:
回楼上

基极电阻也不对吧?

楼主:
所有电阻都是以K为单位

不好意思.忘了写个K字了
所有电阻都是以K为单位,集电极为1K,基极为1.5K,18K

网友A:
一直饱和不截止

没有输入信号(1.5k电阻左端悬空)是否仍饱和?
如果是,那么管子坏了。
如果截止,那么基极上18k电阻太大,改2-3k,最好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反向并联一个1N4148。另外,1.5k电阻两端考虑并联一个20-100pF小电容。

楼主:
三极管是正常的,我用程序单步控制是正常的

现在原理图如下:
还是不能正常截止.一直处于饱合状态

网友F:
把R3放到三极管的射极试试

网友A:
“还是不能正常截止.一直处于饱合状态”

你是如何得知的?用示波器看到的?还是根据从机动作判断的?

楼主:
你是如何得知的?用示波器看到的?还是根据从机动作判断

我用示波器捕捉的..
Vin端可以捕捉到1M的方波.Vout只能点波动,但没波形出来

网友B:
有点离谱的说

你的电路基本没错,应该说很不错,有上升沿加速,有下降沿的泄放加速,但惟独忽略了一点,很多单片机是没有大的灌电流能力的,如果IO口没有合适阻值的上拉电阻,能正常工作才怪。估计这个三极管不是饱和了,而是根本没有导通。
建议,在Vin端加上一个合适的上拉。
若果真是饱和了,建议将R1和R2交换一下。

网友G:
参数选择得不合适,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回楼上

一定是饱合了,我测出输出为0V,IO口有60k的上接电阻.
我用程序做一个,单步执行,可以观查到Vout的反相波形.

网友G:
饱和了,那你将集电极电阻换成100欧姆试试

其实用74HC系列的数字IC肯定是没问题的,反相器也有单反相器卖,只有5个脚,比三极管还小。

网友H:
怀疑三极管能饱和

按你上面的电路,要三极管导通(仅仅时导通,不是饱和),IO口上拉电阻就得小于18K欧,你自己算算看。

网友A:
问题是

楼主的图一点错误也没有,只是集电极负载电阻稍大一些,而且单步执行时三极管集电极工作正常,那么频率1MHz时集电极连点波形都没有,奇怪了。
一种可能是饱和程度太深,致使存储时间太长。不过楼主用的管子应该不会存储时间这么长。
除了圈圈建议的集电极负载减小外,基极串联的1.5k电阻考虑适当加大,可以到4.7k,同时基极到发射极并联的电阻也适当加大,使饱和程度浅一些。
另一种可能是输入信号(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未能低到足够的程度。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I:
另一种可能是输入信号(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未能低到足够的程度。这种可能性很小

 有可能 楼主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