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高精度RTC芯片

楼主(2007-09-18):
精度越高越好。

主机可以提供秒脉冲,从机需要时间保持电路,所以想选择一个rtc芯片。想保持时间,和秒脉冲,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芯片或者方案?

一般RTC都有1hz方波输出但是一般都没有时序图,不知道这个1hz方波是不是和秒边沿对齐的?

然后就是主机写入时间的时候,延迟是不是应该是相对的固定值,误差会不会很大(是不是ms级?)

楼主:
另外,另外有没有可以直接外接晶振(不是晶体)的RTC

网友A:
RTC芯片本身不决定精度

    精度由其时钟发生器决定,采用专用振荡器做RTC的时钟即可。RTC的秒脉冲无所谓什么时序,其沿间距是恒定的,误差由时钟源决定。
    任何RTC都自带振荡器可外接晶体实现时钟基准,但同时也可以接外部时钟源,不仅RTC,几乎所有时序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B:
3楼说的对

楼主:
多谢三楼,本论坛怎么给分啊,

那我应该可以认为rtc输出的秒脉冲+一个可以测试的固定误差(与gps秒脉冲的误差),可以作为下位机的基准秒脉冲,

这样的精度理论上应该可以达到

如果我需要将上位机收到的gps时间写入下位机的rtc芯片(通过iic接口应该可以吧),,,每次写入时间之后,我设置rtc的1hz输出,应该可以认为是准确的秒脉冲(减掉测试得到的固定延迟和误差之后,主要是想知道这个误差大不大?)???

楼主:
这样写问题更清楚些

如果我需要将上位机收到的gps时间写入下位机的rtc芯片(通过iic接口应该可以吧),每次写入时间之后,rtc的1hz输出,应该可以认为是准确的秒脉冲(减掉测试得到的固定延迟之后)。
这样可以么?3楼的兄弟知道什么RTC芯片能达到1ppm/日(+-10%)的(估计没有,,我也只找到2ppm的,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如果没有,有没有低功耗(100mw级别,手持电池设备应用)的1ppm/日以下的钟振产品,知道的话,请麻烦推荐个厂家或者型号

网友C:
唉,你还是不懂。 纵然给你1ppm的钟振,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A:
你找到高精度的时钟源,要GPS干什么

二者选一即可。不过高精度时钟源的功耗都不低。

网友D:
老婆不是越漂亮越好

精度也不是越高越好。

说明你的用途与应用场合,期望的精确度到底要求如何?滥选会吃力不讨好的。RTC的精度都不是特别高,原子钟也有不同精度等级的差异,但都以满足所从事的实践和客户需要为出发点,你也应该这样。

另,信号传输是要花费时间的,信号接收也会花费时间。频率高精度而相位抖动(瞬时精度)也不是没有,国际授时,也是搞平均值嘛。

网友E:
哈哈,不同意LS两句话

老婆不是越漂亮越好 ,
精度也不是越高越好。

老婆越漂亮越好,但不一定是最合适;
精度越高越好,但不一定最好销……

楼主:
gps不是什么时候能用的,比如室内却不允许装天线的情况,

低功耗的ocxo钟振还是很多厂家在生产的,我也找到了几个。
,我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是,rtc芯片的功能很多,现在的rtc精度也很高了,所以期望有一个rtc芯片,能直接到达我的要求,,现在看来恐怕没有,,计划用低功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