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输出1.2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7-09-18):
(无正文)

网友A:
AP1513

我曾经用在IPTV上做过,价格很便宜2.5元,性能很好。

网友B:
TLV431、TL432、LM385-1.25V

Maxim也有很多,不过又贵又没货
相关链接: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9726.html

网友B:
TI 德州仪器> 电压电流基准

TI 德州仪器> 电压电流基准
Texas Instruments 美国 TI 德州仪器半导体公司       电压基准与电流基准
产品概述
并联电压基准
串联电压基准
电流基准

非隔离式开关 DC/DC 调节器 产品概述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当前页面搜索:Ctrl+F
并联电压基准
LM236-2.5LM236-2.5 2.5V 集成参考电路
LM285-1.2LM285-1.2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285-2.5LM285-2.5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336-2.5LM336-2.5 2.5V 集成参考电路
LM336B-2.5LM336B-2.5 精密电压参考
LM385-1.2LM385-1.2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385-2.5LM385-2.5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385B-1.2LM385B-1.2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385B-2.5LM385B-2.5 微功耗电压参考
LM4040A10LM4040A10 10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20LM4040A20 2.048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25LM4040A25 2.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30LM4040A30 3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41LM4040A41 4.096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50LM4040A50 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A82LM4040A82 8.19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0B10LM4040B10 10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20LM4040B20 2.048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25LM4040B25 2.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30LM4040B30 3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41LM4040B41 4.096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50LM4040B50 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B82LM4040B82 8.19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0C10LM4040C10 10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20LM4040C20 2.048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25LM4040C25 2.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30LM4040C30 3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41LM4040C41 4.096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50LM4040C50 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C82LM4040C82 8.19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0D10LM4040D10 10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0D20LM4040D20 2.048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0D25LM4040D25 2.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0D30LM4040D30 3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0D50LM4040D50 5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0D82LM4040D82 8.19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 精确度
LM4041A12LM4041A12 1.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1% 精确度
LM4041BLM4041B 可调节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1B12LM4041B12 1.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2% 精确度
LM4041CLM4041C 可调节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1C12LM4041C12 1.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0.5% 精确度
LM4041DLM4041D 可调节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0% 精确度
LM4041D12LM4041D12 1.2V 精密微功耗并联电压参考,1.0% 精确度
LT1004-1.2LT1004-1.2 微功耗集成精确电压基准
LT1004-2.5LT1004-2.5 微功耗集成精密电压参考
LT1009LT1009 2.5V 集成参考电路
REF1004-1.2REF1004-1.2 微功耗电压参考
REF1004-2.5REF1004-2.5 微功耗电压参考
REF1112REF1112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1uA 静态电流 10ppm/℃ 漂移并联电压参考
TL1431TL1431 精密可调节(可编程)并联参考
TL430TL430 可调节并联稳压器
TL431TL431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1ATL431A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1A-Q1TL431A-Q1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1BTL431B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1B-Q1TL431B-Q1 Automotive Catalog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
TL432TL432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2ATL432A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432BTL432B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431TLV431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431ATLV431A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431BTLV431B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H431TLVH431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H431ATLVH431A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H431BTLVH431B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H432TLVH432 低电压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
TLVH432ATLVH432A 低电压可调节精度并联稳压器
TLVH432BTLVH432B 低电压可调节精度并联稳压器
UC3910UC3910 4 位 DAC 和电压监视器
串联电压基准
REF2912REF2912 采用 SOT23-3 系统封装的 1.25V 输出 10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基准系列
REF3112REF3112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u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12REF3012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1.25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12REF3212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1.25V 输出 4ppm/°C 温漂静态电流为 100uA 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102REF102 精密电压参考
REF2920REF292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2.048V 输出 10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120REF3120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µ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20REF302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2.048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20REF3220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2.048V 输出 4ppm/C 漂移 100uA 系列(带隙)电压参考
REF2925REF2925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2.5V 输出 10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125REF3125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u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25REF3025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2.5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25REF3225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2.5V 输出 4ppm/C 漂移 100uA 系列(带隙)电压参考
REF2930REF293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3.0V 100ppm/℃,50uA 系列(带隙)电压基准
REF3130REF3130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u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30REF303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3.0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30REF3230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3.0V 输出 4ppm/C 漂移 100uA 系列(带隙)电压参考
REF2933REF2933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3.3V 输出 100ppm/C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133REF3133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µ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33REF3033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3.3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33REF3233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3.3V 输出 4ppm/°C 温漂静态电流为 100uA 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2940REF294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4.096V 输出 100ppm/C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140REF3140 采用 SOT23-3 封装最大漂移 20ppm/℃ 静态电流 100uA 的电压参考系列
REF3040REF3040 采用 SOT23-3 封装的 4.096V 输出 50ppm/℃ 漂移 50uA 静态电流的(带隙)电压参考系列
REF3240REF3240 采用 SOT23-6 封装的 4.096V 输出 4ppm/C 漂移 100uA 系列(带隙)电压参考
REF02REF02 +5V 精密电压参考
电流基准
REF200REF200 双路电流源/电流吸入器

网友C:
LM317就是输出1.25V的。

网友D:
LZ没说清楚

到底是问需要基准源呢,还是固定输出的LDO呢?这两个冬冬可是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