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按键扫描问题,高手快来踩!

楼主(2007-09-18):
  想用用AT89C51设计1个5x4的按键扫描电路,用的端口是P0口和P2_0,怎么程序只能控制P1口呢,P2口不起作用,求教!有没有现成程序供学习啊?都困扰几天了!
dancersq@126.com

楼主:
怎么都不愿意留下点东西呢??

怎么都不愿意留下点东西呢??

网友A:
贴图贴程序先

网友B:
RE

;KEY PAD
;------------------------------------------------------------------------------------------
;output:    PD0    PA3    PA2    PA1    PA0 ;------------------------------------------------------------------------------------------
;KeyValue:                        |    input:
;        32    24    16    8    0    |    PB0
;        33    25    17    9    1    |    PB1
;        34    26    18    10    2    |    PB2
;        35    27    19    11    3    |    PB3
;        36    28    20    12    4    |    PC0
;        37    29    21    13    5    |    PC1
;        38    30    22    14    6    |    PC2
;        39    31    23    15    7    |    PC3
;==========================================================================================
KEY_DEBOUNCE_TIMER    EQU            32        ;adjust sensitive here(20ms)
;--------------------------------------------------------------------------------------
ScanKeyIO:
        ;     set PD0=0 and then accumulate the value of PB & PC
        ;then set PA3=0 and then accumulate the value of PB & PC
        ;then set PA2=0 and then accumulate the value of PB & PC
        ;then set PA1=0 and then accumulate the value of PB & PC
        ;then set PA0=0 and then accumulate the value of PB & PC
        ;at last the accumulated value is save in zKeyTMP[H,L] regs and its regards
        ;as current keyState
        ;---------scan the key -----------
        ldi    zKeyTMP_L        ,0x00
        ldi    zKeyTMP_H        ,0x00
        ;-------------------------------------
    ;PA0:
        ldi    rzPDOUT            ,0000b    ;PA0 output low,others all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1b
        ldi    rzPA            ,0000b
        call    AccumulateMatrixKey
    ;PA1:
        ;ldi    rzPDOUT            ,0000b    ;PA1 output low,others all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10b
        ldi    rzPA            ,0000b
        call    AccumulateMatrixKey
    ;PA2:
        ;ldi    rzPDOUT            ,0000b    ;PA2 output low,others all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100b
        ldi    rzPA            ,0000b
        call    AccumulateMatrixKey
    ;PA3:
        ;ldi    rzPDOUT            ,0000b    ;PA3 output low,others all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1000b
        ldi    rzPA            ,0000b
        call    AccumulateMatrixKey
    ;PD0:
        ldi    rzPDOUT            ,0001b    ;PD0 output low,others all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0b
        ldi    rzPA            ,0000b
        call    AccumulateMatrixKey
    ;all float
        ldi    rzPDOUT            ,0000b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0b
        ;ldi    rzPA            ,0000b
        ;----- Result save in zKeyTMP-------
        lda    zKeyTMP_H        ,0
        rtni
;--------------------------------------------------------------------------------------
AccumulateMatrixKey:
        ;init all input port
        ldi    rzPB            ,1111b
        ldi    rzPC            ,1111b
        ;------------------------------------------
        lda    rzPB            ,0
        nop
        addm    zKeyTMP_L        ,0
        eor    zKeyTMP_L        ,0
        adcm    zKeyTMP_H        ,0
        lda    rzPC            ,0
        nop
        addm    zKeyTMP_L        ,0
        eor    zKeyTMP_L        ,0
        adcm    zKeyTMP_H        ,0
        ;------------------------------------------
        rtni
;-----------------------------------------------------------------------------------------
ReadKeyValue:
        ;init all input port
        ldi        rzPB            ,1111b
        ldi        rzPC            ,1111b
        ;------------------------------------------
        ldi        zKShiftCount        ,0x00
    ?loadKeyValue:
        lda        rzPB            ,0
        nop
        sta        zKTmpL            ,0
        lda        rzPC            ,0
        nop
        sta        zKTmpH            ,0
        eorim        zKTmpL            ,1111b
        eorim        zKTmpH            ,1111b
    ?shiftKeyValue:
        adim        zKIndex            ,0x01
        eor        zKIndex            ,0
        adcm        zKIndexH        ,0
        ;shift right one bit
        lda        zKTmpL            ,0
        shr
        sta        zKTmpL            ,0
        bc        ?saveKeyValue
    ?continueShiftKeyValue:
        lda        zKTmpH            ,0
        ba0        $+2
        jmp        $+2
        orim        zKTmpL            ,1000b
        lda        zKTmpH            ,0
        shr
        sta        zKTmpH            ,0
        jmp        ?nextBit
    ?saveKeyValue:
        adim        zKPressCount        ,0x01
        sbi        zKPressCount        ,0x01
        baz        ?saveKeyValue1
        sbi        zKPressCount        ,0x02
        baz        ?saveKeyValue2
        sbi        zKPressCount        ,0x03
        baz        ?saveKeyValue3
    ?moreThanThreeKeys:                ;prevent zKPressCount overflow
        ldi        zKPressCount        ,0x04
        jmp        ?continueShiftKeyValue
    ?saveKeyValue3:
        lda        zKIndex            ,0
        sta        zKeyValue_L3        ,0
        lda        zKIndexH        ,0
        sta        zKeyValue_H3        ,0
        jmp        ?continueShiftKeyValue
    ?saveKeyValue2:
        lda        zKIndex            ,0
        sta        zKeyValue_L2        ,0
        lda        zKIndexH        ,0
        sta        zKeyValue_H2        ,0
        jmp        ?continueShiftKeyValue
    ?saveKeyValue1:
        lda        zKIndex            ,0
        sta        zKeyValue_L        ,0
        lda        zKIndexH        ,0
        sta        zKeyValue_H        ,0
        jmp        ?continueShiftKeyValue
    ?nextBit:
        adim        zKShiftCount        ,0x01
    ?judgeFinish:
        sbi        zKShiftCount        ,0x08
        bnz        ?shiftKeyValue
        rtni
;======================================================================================
;                ScanKey
;======================================================================================
ScanKey:
        ;prepare to scan key
        ldi        rzPAOUT        ,0000b
        ldi        rzPA        ,1111b
        ldi        rzPDOUT        ,0000b
        ldi        rzPD        ,0011b
        ldi        rzPBOUT        ,0000b
        ldi        rzPB        ,1111b
        ldi        rzPCOUT        ,0000b
        ldi        rzPC        ,1111b
        ;~~~~~~~~~~~~~~~~~~~~~~~~~~~~
        ;whether ever get different key value than the last key state
        lda        zKdebounce        ,0
        ;yes,check whether maintain stable
         ba0        ContinueScanKey
         ;no,check whether get different Key value
LookUpKeyState:
        call        ScanKeyIO
        ;lda        zKeyTMP_H        ,0
        eor        zKeyState_H        ,0
        ;if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stable state
        bnz        BeginScanKey
        lda        zKeyTMP_L        ,0
        eor        zKeyState_L        ,0
        ;if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stable state
        bnz        BeginScanKey
        ;if equal to the last state
          jmp        Finish_ScanKey
BeginScanKey:
        ;save current state to zKeyState buffer
        lda        zKeyTMP_L        ,0
          sta        zKeyState_L        ,0
          lda        zKeyTMP_H        ,0
          sta        zKeyState_H        ,0
          ;----- Reload Debounce counter and clear debounce done flag -----
        ldi        zKeyPeriod_H        ,(KEY_DEBOUNCE_TIMER>>4)&0x0f
        ldi        zKeyPeriod_L        ,(KEY_DEBOUNCE_TIMER   )&0x0f
        ;----------------------------------------------------------------
         ;mark ever get different Key value than the last Key state flag
        orim        zKdebounce    ,0001b
          jmp        Finish_ScanKey               ;exit
ContinueScanKey:
        call        ScanKeyIO
        ;lda        zKeyTMP_H        ,0
        eor        zKeyState_H        ,0
        ;if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stable state again
        bnz        BeginScanKey
        lda        zKeyTMP_L        ,0
        eor        zKeyState_L        ,0
        ;if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stable state again
        bnz        BeginScanKey
        ;if still equal to the last state
DebounceScanKey:
        ;the key state must be stable here
        ;Judge whether finish debouncing work.
        sbim        zKeyPeriod_L        ,01h
        eor        zKeyPeriod_L        ,0
        sbcm        zKeyPeriod_H        ,0
        bnc        VerifyKeyValue
         jmp        Finish_ScanKey
VerifyKeyValue:
    ;    andim        zKdebounce    ,1110b
    ;    ;prevent enter ISR and send the wrong code while the key value is being
    ;    ;determined below.
    ;    andim        zKeyPressFlag    ,0011b
        andim        zKeyPressFlag    ,0010b
;----------------------------------------------------------------------------------------
GetKeyValue:
        zKIndex        EQU        zKeyPeriod_L    ;key code table index
        zKIndexH    EQU        zKeyPeriod_H    ;
        zKTmpL        EQU        zWk0        ;current port state
        zKTmpH        EQU        zWk1        ;current port state
        zKShiftCount    EQU        zWk2        ;
        zKPressCount    EQU        zWk3        ;how many key is press
        ldi        zKPressCount    ,0x00
        ldi        zKIndex        ,0x0f
        ldi        zKIndexH    ,0x0f
    ;ScanPA0:
        ldi        rzPDOUT        ,0000b    ;PA0 out put low,others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1b
        ldi        rzPA        ,0000b
        call        ReadKeyValue
    ;ScanPA1:
        ;ldi        rzPDOUT        ,0000b    ;PA1 out put low,others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10b
        ldi        rzPA        ,0000b
        call        ReadKeyValue
    ;ScanPA2:
        ;ldi        rzPDOUT        ,0000b    ;PA2 out put low,others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100b
        ldi        rzPA        ,0000b
        call        ReadKeyValue
    ;ScanPA3:
        ;ldi        rzPDOUT        ,0000b    ;PA3 out put low,others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1000b
        ldi        rzPA        ,0000b
        call        ReadKeyValue
    ;ScanPD0:
        ldi        rzPDOUT        ,0001b    ;PD0 out put low,others float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0b
        ldi        rzPA        ,0000b
        call        ReadKeyValue
    ;all float
        ldi        rzPDOUT        ,0000b
        ldi        rzPD        ,0000b
        ;ldi        rzPAOUT        ,0000b
        ;ldi        rzPA        ,0000b
;----------------------------------------------------------------------------------------
JudgeKeyValue:
        lda        zPoweronEntry        ,0
        bnz        ContinuePowerOn
FirstPowerOn:
        sbi        zKPressCount        ,0x03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L        ,(KEY25_INDEX)&0x0f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H        ,(KEY25_INDEX>>4)&0x0f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L2        ,(KEY26_INDEX)&0x0f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H2        ,(KEY26_INDEX>>4)&0x0f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L3        ,(KEY27_INDEX)&0x0f
        bnz        ?customerMode
        sbi        zKeyValue_H3        ,(KEY27_INDEX>>4)&0x0f
        bnz        ?customerMode
?factoryMode:
        orim        zMode            ,0100b
        jmp        ?next
?customerMode:
        andim        zMode            ,1011b
?next:
        ldi        zPoweronEntry        ,0x0f
;------------------------------------------------------------------------------------------
ContinuePowerOn:
        lda        zKPressCount        ,0
        baz        ReleaseAllKey
        sbi        zKPressCount        ,0x01
        baz        PressOneKey
PressMultiKey:
PressInvalidKey:
    ;    ;since multi key or invalid key,the request to return to customer mode is
    ;    ;inefficacy
    ;    andim        zKeyPressFlag        ,1101b
    ;    ;set invalid key press
    ;    orim        zKeyPressFlag        ,1000b
        ldi        zKeyPressFlag        ,1000b
        jmp        Finish_ScanKey
PressOneKey:
        ;set back to customer mode request
        sbi        zOption            ,RC2143801
        bnz        ?36key
    ?38key:
        sbi        zKeyValue_L        ,(KEY38_INDEX)&0x0f
        bnz        ?next
        sbi        zKeyValue_H        ,(KEY38_INDEX>>4)&0x0f
        bnz        ?next
        jmp        ?setReturnCustomerRequest
    ?36key:
        sbi        zKeyValue_L        ,(KEY36_INDEX)&0x0f
        bnz        ?next
        sbi        zKeyValue_H        ,(KEY36_INDEX>>4)&0x0f
        bnz        ?next
    ?setReturnCustomerRequest:
        orim        zKeyPressFlag        ,0010b
    ?next:
        ;invert toggle bit
        eorim        zToggle            ,1000b
        ;set valid key press
        orim        zKeyPressFlag        ,0100b
        jmp        Finish_ScanKey
ReleaseAllKey:
        ;return customer mode
        lda        zKeyPressFlag        ,0
        ba1        $+2
        jmp        $+2
        ;set current mode as customer mode
        andim        zMode            ,1011b
    ;    ;clear back to custom mode request
    ;    andim        zKeyPressFlag        ,1101b
        ldi        zKeyPressFlag        ,0000b
;-----------------------------------------------------------------------------------------
Finish_ScanKey:
        jmp        Exit_ScanKey
;----------------------------------END-----------------------------------------------------

楼主:
非常感谢!能不能用C写个啊!我不熟悉汇编!

能不能用C写个啊!我不熟悉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