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67

楼主(2007-10-01):
本人利用lm567做载波电话,就是一边用lm567进行语音调制,一边利用lm567进行语音解调,现在声音可以传送,失真比较大,也可以听清,但是用失真度测量仪测量解调信号时,失真度在20%到30%之间,请大家帮帮,看如何降低呢。

网友A:
先要找到失真的环节才好有针对性的改进

你既然有测量仪器,不妨一级级的测量,3大环节中有一个存在问题就会有影响:调制、传输、解调。

楼主:
中间环节如何测量?

首先感谢2楼的指点。我现在的方法是在调制输入端输入1k,50mv的正弦波,然后在解调输出端测量正弦波的失真度。你说的调制、传输环节我应该测量什么类型的型号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