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容量问题

楼主(2007-10-02):
找到一个AIM401的数字电桥,想比较一下跟万用表(GDM393)测的参数能差多少.就把手头的电容都测了一遍试试.别的都差不多,就是几个贴片电容.与标值相差很大,有的都到50%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碰到过,10uF电容量出来才4.几uF

问供货商了,说是没搞错,是这样的,哈哈,晕

网友B:
正常

尤其是电解电容。

网友C:
等级比较低的贴片电容容量都偏低

网友D:
电容误差比较大是比较正常的.钽电容比陶瓷好一点.

网友E:
贴片电容中,有误差很大的品种,卖的人是知道的。

网友F:
我这有一台测电容的仪器

嘿嘿
能测pf级的,但是还有2pf左右的误差

网友G:
电容材料决定的

最廉价的SMD电容是Y5V材料的,其容量随温度的变化率非常大,可达-75%~+30%。

网友F:
楼上果然知识丰富

网友C:
还有

还有Z5U的,跟Y5V差不多。

楼主:
那这类电容怎么选呀?

要做生物电信号放大用.这样的电容对陷波器和低通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网友B:
“影响会不会很大?”

楼主应该自己计算一下影响有多大,否则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G:
电容的种类很多,所用材料不同,特性也各不相同

要根据需要合理选择。

网友H:
这样差劲的电容只能用在电源回路

做退偶

网友G:
Y5V材料的电容不能说“差劲”

类似的,普通铝电解电容的制造误差也不小。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不同,关键是正确选择而不是在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在特定前提下实现最佳性价比就是最好的,用错了地方才是差劲的。

网友I:
信号滤波不要用这种电容

做电源旁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F:
maychang大哥 果然循循善诱

楼主:
再问

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双T网络的陷波器电路,发现电容在十几皮法变化对陷波效果影响都很大,有没有几百皮法的可变或半可变电容可以用呢?

网友A:
半导体收音机的密封双连为270pf

网友G:
敏感的滤波电路要选择合适材料的电容而非找什么“可变”

1%精度的电容都多了去了,还有更高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