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03):
我有一个高压点火器,交流220V供电打火,直接接在插座上没有问题。想用交流固态继电器控制它,初级给电了,次级也通了,可点火器就是不工作,量着点火器供电也是220V。经过固态继电器的220V到底有哪不一样了,我想可能和点火器内部电路冲突了,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A:
工作电流多大?

如果比较小可以先用个功率电阻然后用示波器看看电流转电压的波形,也许不适合固态继电器,用电磁继电器吧

网友:
固态继电器有漏电流的.

做不到完全关断.
固态继电器是比较坑人的,可靠性比普通电磁继电器差得多了,进口货也不行,国产的更完.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输出一般是可控硅

在零点附近有一段时间是关断的。而且在导通时段也会因电流或电压的过0而关断。

楼主:
谢谢,我在次级有加了一级交流接触器,烦了点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