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初级一般有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2007-10-03):
(无正文)

网友A:
限流电阻在内部

网友B:
没有

内部是两个可控硅反向并联或双向可控硅

网友C:
不同的固态继电器不一样

要与厂家咨询,有的内部带有限流电阻和RC吸收,有的仅带有限流电阻,还有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D:
我见到的内部都有限流电阻

固态继电器国内的一般是工作电压在DC5V,也就是直接加上去DC5V,固态继电器就导通工作;
国外的固态继电器很多都是工作在DC24V;这是因为工业控制中使用DC24V作为远距离传输控制的电源;

网友E:
这个一定要看厂家的说明文档,切不可一概而论

这类产品分电压驱动型和电流驱动型两大类。

网友F:
输入级一般不用电阻限流

通常是用电流源“限流”,以增加它的通用性。

这种设计这所以能增加通用性,主要是因为不同场合有不同电压输入的可能。即产品最好只要满足最低电压要求就可以工作。

当然,最高电压是有限制的,不同产品会有可能不同,选择和使用时务必要注意分清楚。

这就是你问的为什么。

网友G:
一般给出一个电压范围,在范围内不用考虑限流。

网友H:
我遇到的是直接给出电压范围的(如12~48V)

但今天却碰到有电流要求的,>50mA
有这样的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I:
固体继电器

固体继电器有电压型和电流型的,要根据需要选择,不一定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