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导线可以作为高速485通讯的导线吗?

楼主(2007-10-05):
在一个230kbps的485通讯系统中,原先使用的是屏蔽双绞线,现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再使用外部导线,所以想用电路板上的导线来作为485通讯的线路,总长度大约60cm,请问这样做可行吗?

另外,如果可行,导线需要有什么讲究吗?比如是应该粗一些还是应该细一些?或者需要放置什么特殊的元件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没啥关系,两根线靠近平行走线就行了。

只是有可能对旁边的线路有辐射干扰。

网友B:
可以

线要适当粗一点,周围最好包地,终端电阻可能需要根据实验决定最佳取值。

楼主:
多谢二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