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片分离元件驱动背光电路图

楼主(2007-10-05):
(无正文)

网友A:
EL片简易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我想要自激式升压电路 AC110.500Hz

谢谢,我想要自激式升压电路 AC110.500Hz

网友B:
要求还很好

2个三极管,2个电阻,2个电容,5脚的变压器,自己想吧。

网友C:
有电路图吗,谢谢

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D:
这么简单和东西还要问别人,自己做一个不就行了.

我有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