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电压传输

楼主(2007-10-06):
现需将0-200MV连续可调电压信号传输至30只比较器参考端 每只比较器分布距离比较大不集中传输距离也不一样,因传输导线的内阻可能不一样造成衰减,导致每只比较器参考电压就不一致,现需每只比较器参考电压一致  不知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指导 指导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传递 距离 多少

1米  5米  10米  还是 20米

另外 频率多少
频率高  对距离 敏感

楼主:
回 123654789

传输距离为1米  传输信号为直流源 在几毫伏时失真较大

网友B:
比较器的输入电流应该比较小,导线上的压降应该比较小才

网友C:
传输距离多少?00说得对,减小传输电流.

楼主:
比较器使用LM393

0-200MV 是 TL431提供  不知是不是比较器太多的缘故

网友:
30只比较器 也是满 多 的

如果 原端  信号 太弱

有必要  在 原端 增加 个 射极  跟随

增加 承载 能力

楼主:
多谢 123654789

谢谢大家支持!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30只比较器 也是满 多 的

如果 原端  信号 太弱

有必要  在 原端 增加 个 射极  跟随

增加 承载 能力

按这思路去试下

网友A:
可以将信号放大一点吗?

可以减小干扰,提高对小信号的分辨率,比如放大到0-2V。
线路的电阻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比较器的输入电阻很大。
你传输距离比较远,干扰信号会比较大,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B:
这个跟源关系不大,如果是源的问题的话,要跌就会大家一

网友E:
可以改成开尔文传输

以上的方案已经比较完善了。但不清楚现场情况,也只好这样建议

楼主:
提议很完善

谢谢大家  给的好建议  谢谢个位斑竹!

网友F:
改成电流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