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MOSFET并联问题

楼主(2007-10-07):
    一般大功率MOSFET并联时,要确保电流均匀分配。有两种方式,一是每个MOSFET串联一个电阻;二是每个MOSFET串联电抗(均衡变压器)。
    我现在想将10个MOSFET(IRFP2907 )并联,它们参数如下:漏源击穿电压75v,通态电阻0.0045欧,Vgs=10v,25度持续漏极电流177A,100度持续漏极电流125A,最大热阻0.45欧
    请问各位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呢?如果使用串联电阻方式时,电源为24V整流,想得到1000A的电流,要串联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A:
1000A的电流

不敢出声。

网友:
1000A 小数目 我们的 整流变 动力变 达到 3W安培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用

10个IRFP2907并联

网友C:
最好啥都别串

然用了MOS管,可以想想软启动一下。   余量搞多一点。个人意见。 只搞过几十A的。 1000A 电动汽车吗?

楼主:
想做一台电阻焊接机,自用的。

    我打算是十个MOSFET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模块,然后十个模块并在一起,设计电流最高可以达到1WA,电流是可以控制的。每两个MOSFET采用一个IR4427来控制。
   因为电流太大,所以遇到很多问题。一就是大功率MOSFET并联的问题,二就是电流怎样控制恒流的。如果电流采用压降方式来控制,我怕MOSFET管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功率。如果电流采用PWM来控制,我担心焊接效果不好。三就是电流的输出模式。这个比较容解决,我可以做成十段电流,每一段电流大小和时间都可以设定,只要解电流恒流。
   电阻焊接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查资料查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什么。

三楼,3WA,能做得到吗?是用IGBT吧?

网友:
楼上 看看 我 3楼 3W 安培 东西

楼主:
为什么“最好啥都别串”

     请问五楼,软启动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IRFP2907一个管子在25度就可以达到177安培的电流了,十个并起来就有1770A,我想设计成1000A,余量是很多的。那么多管子并在一起,我觉得不处理一下,会很容易烧管子的,因为每个管子的特性不一定百分之一百相同的。

楼主:
7楼,在哪里看啊?

我去哪里看啊?谢谢!

网友:
liao_43 请 你等等

网友:
liao_43 是不是 下面 这个 原理

楼主:
是啊,就是这个啊。

电流要很大的。不好控制啊

网友:
据我了解 楼主 想 做 的是想做 工业上 用 的 电阻焊接机

电阻焊接机 根据 焦耳定理 来 作的

一般他的 电源 低电压 大电流 通过工件

产生热量,使金属融化 ,来 焊接

电压 波动 大 要求不高

而且 不一定要直流 交流就可以

楼主:
除以上那些问题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压力不好控制。压力有可能每次都不同,接触电阻就不同了,焊接的效果不同。

楼主:
回复14楼。

是的,我想做工业型的电阻焊接机。之前就买过一批,不过效果没有那么好。所现在得改造一下。在焊接微型器件时,交流效果应该没有直流那么好。而且,交流怎样存储和放出那么大的电能呢?(1WA,20ms )
    其实,我也不相改的,公司的品产出现了客诉了,老板天天在K人,压力好大啊!

网友:
我们 现在 用的 哪个 电流 达到 3万安培

电压24V  而且 有4 个这样 的设备

把这几个 设备 开动 起来

变压器从380伏  下降到 320伏

楼主:
是焊接直径为6mm圆型的东西

材质为钢,有电镀层,其中一个圆型的部件有三个突点,用于焊接。具体的产品,我不方便说。
1,压力呢,人工操作时不可能保证每一次接触电阻都一样。
2,电压不好控制啊,用电容来存储电能,随着放电时间增加,电压会下降的。
   这样的话,电流的品质不能保证。

网友:
焊接 需要 一个 恒定 的电流

既然  电极 由 工人来操作
那么你自己在时间 当中 选择 一个理想的电流

既然 电阻 会 改变
只好 那么 只好 作个电流检测的装置,根据电流来调节电压
从而达到 恒流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误答了。我以为你搞电机。

这么大电流,用MOS管不合适。
 123654789  说的对, 调电压可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我真有这个想法

请问123654789,你那个设备是怎样控制的啊?那么利害!把这几个设备 开动 起来变压器从380伏下降到 320伏!真的利害。

网友D:
LZ要仔细看下IRFP2907的数据手册,

由于受到管子封装的限制,单个IRFP2907的最大允许电流只有90A,
(Calculated continuous current based on maximum allowable junction temperature. Package limitation current is 90A)

而且,受其引脚,以及管芯到引脚的连线的限制,单管持续工作电流也达不到90A,根据经验,单管的持续工作电流应该限制在20A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