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07-10-07):
现需给35只 LM324N 供电(+/-15V)   不知用7915  7815 (TO-220)各一块 是否可行?

网友A:
这要看LM324的负载有多重

还有三端稳压器的散热条件。

网友B:
应该不够,最好分组供电

楼主:
三端稳压器有装散热座

电路主要是用做绝对值测量电路  输出不驱动电流型负载  直接至A/D

楼主:
请问  chunyang

分组供电与扩流 那样较理想啊

网友A:
学真人,插个队

当然是分组供电较好。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maychang 及各位的支持!!!

网友B:
负载回路数量较大时,如果集中供电电源和地回路不好处理

而且噪声互扰的机会也较多,需要仔细处理细节问题,而78系列属廉价器件,妥善处理的结果在成本上未必有明显的优势,在经验/水平越不足的情况下越应避免陷入“软问题”的困扰,那可是“钝刀子割肉”啊。

楼主:
谢谢 chunyang

我现在打算分开做 ,每6块一组供电,应该可行吧
请教: chunyang
除了 78  79系列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妥善处理? 成本先不考虑!

网友C:
做个记号

网友B:
要计算功耗

这与你的输入电压也有关,不要让稳压IC上的耗散功率过高即可。你用的是324这种最低级的器件,用78/79系列最低级的稳压IC是最相配的,其它更高等级的器件即使不考虑价格,对324来说意义也不大。

楼主:
TO: chunyang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