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用红外透镜?

楼主(2007-10-08):
产品要在野外环境下工作,现在是透明的透镜,受到太阳光照射后不能工作,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我想用彩电前面的透镜,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也找不到货源,郁闷中...

网友A:
与红外透镜什么关系?

尽量减少射到屏幕的光线

网友B:
是啊,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C:
没有听说过彩电前面有什么透镜

更没有听说过彩电前面的红外透镜。

网友D:
现在有防反光的镜片,为什么要用红外的呢?

网友E:
估计楼主做的是红外数据传输吧

信号要调制,必要时加遮光,滤镜用红玻璃即可。

网友F:
楼主说的说电视红外遥控接收前面的滤镜吧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吧,以前在哪里看到过说包水果糖上面的红纸都可以。

网友G:
好象红外接收头本来就是带滤光片的吧

网友H:
遮光,不要受其它光源(特别是阳光)直晒一般就就可以了

楼主:
通过试验,暂下以下结论:

在阳光下是否能工作取决于接收头,而与透镜无关,事实上,不管有没有阳光,透镜对接收距离基本无影响。

明天会到一批接收头,LB说在阳光直射下距离达到12m,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I:
是,有抗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