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求救。

楼主(2007-10-08):
如图所示。负载是一个50w的电机。 K1、K2 和 K3、K4 是驱动器上限位开关。电路功能只是简单的换向,没有调速。在批量时,出现了烧管子的情况:主要是P管烧坏,一半是出现GS烧通。还有DS烧通, 还有就是GDS烧通。 mos管装有散热片。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815651655.jpg

网友:
麻烦 楼主 能否去掉 网格 么??

疑点

1 . 哪个反向 续流二极管 应该用  快恢复管,不是用 稳压二极管

2 . 好象 缺乏 续流二极管   快恢复管 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修改

不知道怎么修改阿。。。

楼主:
重新贴下。

重新贴下。

楼主:
谢谢

谢谢。。
那个稳压管是8v2的,是想把Vgs限制在8.2v
续流二级管,mos管内部不是都有的么?

网友A:
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呢?

可能:
1、装配时的静电击穿
2、软件问题
3、单片机受干扰,程序跑飞

网友:
哪个 是多少伏 的稳压二极管 ??

网友B:
换向

换向时单片机程序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多谢

多谢阿
to  awey :静电击穿不可能,因为是转配好后,使用过程中出现;
           软件问题,我不敢肯定没问题
           程序跑飞,可能性很小。
to  123654789 :是8.2v的稳压管
to  dadodo :换向时是先全关断,然后再继续控制。中间的延时大概只有10个us,可能太小。

 但是现在问题集中在非换向期间。
谢谢。

网友C:
看电路问题不大

用示波器抓吧,看有机会抓到烧毁时的波形再看。

网友D:
烧管子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
回复 boy4477 davidli88

谢谢。
随机的。。
不是每个都这样。批量老化时少量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E:
一个可能的问题:MOS 管栅极的驱动

1. k1,k2,k3,k4 没连,也没有时序, 无法判断会不会上下直通
2. MOS 管栅极驱动能力不足, NMOS 导通和PMOS 断开靠 10k 电阻上拉,PMOS 导通也经过 3k 电阻。大功率MOSFET Cgs大约1nF(稳压管的结电容可能更大),时间常数至少 10us 量级,考虑电荷注入会更长,管子开关时间长,功耗大

楼主:
to:赤铸

谢谢;
 K1、K2 和 K3、K4 是驱动器上限位开关,正常情况下是分别连通的。
电路功能只是换向和停止,没有PWM调速,没有频繁的开关mos管。
而且GS烧通情况较多。

网友A:
MOS管驱动不足,而换向时间又太短(10uS)

造成了桥路的共同导通

网友F:
最好是四通道的示波器抓栅极波行。

看MOS管的指标50W是足够。 最好软件多查查。  最好是上桥导通稳定后再导通下桥.

楼主:
产品都批量了阿。。

郁闷呢。。

网友E:
那看来是 awey 说的原因

H 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上下管子不能同时导通,这你应该知道
顺着这个原则检查一下时序吧

至于管子的哪两极烧通,我没研究过,似乎不一定就是这两极的问题造成的。
烧成黑糊糊了,哪两极都可能通,也都可能断。

MOSFET 的 VGS 一般最大可到±20V,用了8.2V稳压管,不应该超过。

网友G:
8.2v的稳压小了一点,用12V的稳压比较好。

楼主:
就是想不通,

就是想不通,如果是上下管子同时导通的话,为什么会使GS导通,而不是DS呢。。。
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

埃。。
不知道怎么弄了。
把情况再说一遍:
板子上P管是新的,N管是拆机的。
损坏的大部分都是GS已烧通,P管较多。
是老化几个小时后出现烧通的情况的。。
谁能告诉我一个测试方法呢,就是找到烧管子的原因,能用某种测试方法测出来。
谢谢。。。。。。。。。

楼主:
帮忙啊。。

帮忙啊。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H:
温度高了,里面烧熔了很正常. GS就通了。

楼主:
多谢圈圈大侠

我加了个大散热片呢。
温度应该不会太高的。
我测了下22v电压,在电机启动瞬间,电压降到12v左右,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H:
有可能是电感负载的反向高压将它击穿了吧

可以换成差不多的纯电阻负载或者空载测试,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是因为两管同时导通导致烧毁.

网友I:
你接的是马达,是感性的产物

烧是很正常的,要解决防止烧。

网友F:
呵呵,有可能就是这个电压下降引起的。

因为你8V的稳压管, 电阻都比较大。   电压到12V时你计算一下。各个点。有要是时间过长,就会发热。 如果是瞬间,就不太会。
在主电源上串个电抗器。试下。
这跟拆机件关系不大。

网友C:
MOS烧毁了

从哪两个极短路来判断,是不可靠的。

网友C:
用数字示波器看波形

有时候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就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
触发到烧毁MOS瞬间的各个极的波形。对着波形分析,很容易找到电路缺陷所在。
不过要抓到这个波形可能比较困难,需要耐心。

还有,MOS烧毁无非以下几种情况:

电流过大导致
电压超过耐压
长时间过温工作
还有静电。

网友J:
H桥电机换向时,软件需要一个延时

不然同时导通,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很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换向时,有大概10ms的延时,应该没问题吧。
mos管烧毁也是随机的,大概占产品的5%,根本捕捉不到烧毁的各个瞬间。
电压在12v也只是在电机启动瞬间,而且没有pwm调速的,应该问题不大吧,我用示波器测过G端的电压,是始终在8.2v;
有没有可能我驱动打开瞬间,G端电压过高导致mos管损坏?(稳压管是不是有个击穿时间?);
还有就是温度:散热片上温度在40度左右,加负载老化10小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用拆机件,可靠性怎么样?唉,老板为了成本,不知道哪里搞来这么多的拆机的 。。。。

楼主:
继续求救啊。。

mos管继续损坏,,,
继续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