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老大能不能科普一下晶振问题啊,被这东西搞死了

楼主(2007-10-08):
看似一个小问题,其实是大问题,但一般它又没问题,当问题真出来了还真不好办。
从网上找了很多晶振的资料,但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或者几位老大能不能推荐个正规的晶振厂家?我们都是从市场上买的,啥参数也没有,什么激励功率、负载电容、等效电容等高深概念就别提了!

也问了一些日本的牌子,有EPSON、CITIZEN、精工等,一般批量价都在9毛多的样子,可西铁城的报价却4毛多,实价多少啊?西铁城怎么差那么多?

我要用在DS1302上,32.768kHz的,这个晶振出问题了,有时振有时不振!

感激感激^_^

网友A:
出厂价不超过2毛

厂家太多了,在网上搜一下大把的。

市场上也有许多品牌的代理商,应该不会有假。

网友B:
进口品牌还是有很多假货的,要选择合适渠道

晶体/晶振类产品只有正规大厂才有名实相符的资料,小厂的资料都是抄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仅仅需要资料了解一下的话,任何厂家的都可以,也可以去京瓷、TDK等的官方网站上看看,用Google搜的话轻松找到大把。指定参数只能找正规大厂订货,不过价格不低,起订量也有要求,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网友C:
上海?你做什么的?

网友B:
是不是正规代理要到供应商官方网站上查

网友D:
这个晶振不用那么严格吧

这个晶振不用那么严格吧,我很随便用了个就行了,也没发生过你说的停振现象呀,查查别的原因吧

网友B:
不同器件/电路的要求是不同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要求不严,这也是该行业非常不规范的原因,但绝大多数不等于全部。

网友E:
晶振对地电容改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