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问题?

楼主(2007-10-08):
不知怎么了  PROTEL99SE 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警告!!
 不过不影响设计  只是不到10分钟就出来一次   一次好几条啊!!  看见不爽 特来请教大师
  不知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是没有安装好?   不过重装也没用!!

网友A:
做一次磁盘检查

楼主:
磁盘检查 碎片整理 都做了 不行啊!!!

网友B:
别用99se了

BUG大把,现在有比较稳定的版本Protel2004或AD6.6,反正都用盗版的,又不用花什么钱。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抱着99se不放。

网友C:
用了AD6.6,再不想其它 的了

网友D:
定时备份找不到目录

网友D:
描述

lz你已开启文件自动备份设置,每隔几分钟自动备份一次当前打开着的文档,备份时找不到目录...

楼主:
谢谢 abc139 正解

 定时备份目录文件夹被我删除了  我说怎么打开D盘找不到D:Program  Files-------!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