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在真空中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07-10-17):
请问各位高手,电子器件能否在真空中工作,我的一块板子放在真空室里不能工作,拿出来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B:
发热大的就不行

网友C:
电解电容可能会被压破...

网友D:
要看上面有什么元件

凡内部具有压力的元件肯定都有问题,比如圈圈说的电解电容,甚至金属封装的IC或晶体管如果外壳承压能力不足也会出问题。

网友E:
真空无法对流散热,内外压力差也是个问题。

网友F:
6楼说得对

网友G(2013-01-25):
有没有什么资料供参考啊

网友H:
看什么器件吧

网友H:
在真空里面,散热要尤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