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虾多,问一下这个东西什么设计出来的。

楼主(2007-09-20):
和这个行业打交道很多年了,看看人家的产品,很自卑阿,也就不干这个了。
但是还是忘不了去关心一下,人家老外什么可以设计出这么高精度的天平,而国内连他百分之一的精度都还是做的很差。
Capacity x Readability (grams x mg)  230 g x 0.01 mg 0-60 g x 0.01 mg
60-110 g x 0.02 mg
110-230 g x 0.05 mg
 0-60 g x 0.01 mg
60-110 g x 0.02 mg
110-230 g x 0.05 mg  410 g x 0.01 mg

Repeatability, milligrams
(standard deviation)  0-60g  ± 0.015 mg
60-230g  ± 0.025 mg  0-60g  ± 0.015 mg
60-110g  ± 0.04 mg
110-230g  ± 0.04 mg  0-60g  ± 0.015 mg
60-110g  ± 0.04 mg
110-230g  ± 0.04 mg   0-410g ± 0.01 mg

Linearity, mg  ± 0.1 mg  ± 0.15 mg
  ± 0.15 mg  ± 0.15 mg

Response Time (average)  8 seconds 8 seconds
 8 seconds 10 seconds

Tare Range  FULL to Capacity

网友A:
人类对物理量测量精度的研究是按需进行的

牛顿经典力学,关系到人类对宇宙间天体、及自身居住的星球的研究,而研究它们,就要求对力、时间、长度等物理量作精密的测量。

人类第一次较为准确的万有引力常数测定,是1798年。当时由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制作的精密扭秤已获得万分之一克的精度。200多年后的今天,作这样的标定有何难?

在所有的物理量中,除了绝对零度的精度对科学有决定意义,别的研究好像对温度的精度没有达到对长度、力、质量、时间等物理量的精度那么高。

在人类所了解的物理量中,时间是精度最高的,目前已达到1000万亿分之一秒量级。而温度可能是最差的了。

如果人类活动中,对时间精度的需求像古代那样,按天计,按时辰计,最多按“弹指间”计的话,我看精确到秒就够了。

所以,我认为人类对物理量测量精度的研究是按需进行的。

网友A:
这个天平,还有机关的

水+玻璃容器重量共370克力,估计总体积以350ml计,合0.35L。

空气在25摄氏度时,密度约1.29g/L, 0.35L空气重量约0.45克力,跟据开尔文定律,空气温度每增加一摄氏度,体积增加0摄氏度时的1/273,密度随之反比例下降。故温度上升一摄氏度,主贴图中的玻璃环及水受到的浮力下降0.00165克力,,天平读数会随之加大。

故测量要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一是避免气流影响测量值,二是保持密闭空间内空气质量不变,不至于因为空气温度变化而影晌空气浮力。

如果没有一定的温度补偿,当与外界有温差时,打开盖子再盖上,就可以看到读数明显变化。

网友B:
确实牛

确实牛
0~230g +/- 0.05 mg

370.0000g,居然全都是可靠数字。

网友C:
望而生畏。

网友D:
确实牛,测量的时候不要屏住呼吸?

网友E:
觉得很假,精确到0.0001克的水是靠什么调出来的?

一滴水有多少克?

网友F:
知道怎么设计也就能设计出来了

网友G:
有玻璃罩子的,空气扰动不会有影响

可以弄个370克多一点的温水,打开玻璃盖子让它慢慢蒸发

网友H:
记得滴定管要几滴水才是1ml

刚才弄错了,更正一下,具体参数等弄准了再写上

网友I:
老外舍得烧银子打造精品,老内就知道省银子

要问银子哪里来,偷工减料抠出来.晕,来世长个高鼻子吧,哈哈

网友J:
同意老t叔的看法

黑黑

网友K:
回 dai_weis

一滴水有大有小,但一般绝到不了1ml。
大约15滴到25滴才有1ml。

网友D:
老T贴那个鼻子也蛮高的

网友A:
7楼聪明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有玻璃罩子的,空气扰动不会有影响

可以弄个370克多一点的温水,打开玻璃盖子让它慢慢蒸发

网友A:
主要两点

1、传感器分辩率及线性补偿;
2、基准

网友E:
好,那我再问:就算有0.0001克的“精度”,那你拿什么去整

网友A:
:-) 老X又来找抽!!!

基准,不仅仅指天平本身的基准源精度,还包含用于标定的标准衡器。

网友J:
可以参考那个测量0.001摄氏度的帖子来吵架

哈哈

网友A:
这个不同

温度标定需要在恒温箱内,几个小时才能标一个点。

力的标定,难度小得多。

万有引力怎么得来的?用脚指头想一下!!!

网友D:
东瓜 错了,多写了一个零

网友K:
以测量精度的提高得到新的发现

最著名的是惰性气体氩的发现。
完全是由于天平精度的提高,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发现不同来源的氮气密度不同,从而发现气体氩,那是和化学家兰姆赛共同完成的,两个人分别获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

网友J:
有个疑问

如果当地万有引力有稍微差别
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C:
应该开机会自动校准吧。

楼主:
一点不假,回答xwj的问题

5楼: 觉得很假,精确到0.0001克的水是靠什么调出来的。
15楼: 好,那我再问:就算有0.0001克的“精度”,那你拿什么去整定它?
一点不假,我做过最高精度是5mg, 而1mg是非常普遍,而0.1mg的重量也是非常大了。将一个1块钱的硬币分成万分之一,也就是对半切割14次而已。
鉴定上面已经不是按照这个分辨率来鉴定的,我对这么高精度的鉴定也不了解。
在我所了解的是1级精度,有精确到0.011mg的基准重量,可以参考砝码的国际标准。

楼主:
可以输入当地的万有引力自动折算。

24楼: 有个疑问

如果当地万有引力有稍微差别
如何保证精度?

也可以开机自动校准吧。
一个标准物品在任何地方的重力会变,质量是不会变的。很多这么高精度的天平都内置自动校准机构。
遗憾的是小于0.1mg的天平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L:
这个精度不希奇

俺在学校的时候用的是这样的天平。

网友C:
我倒是不怀疑它的精度

而是惊叹它的宽量程和精度。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几个敢说,“我很有把握搞定它”。

网友M:
奇怪,这究竟是不是“天平”啊???

它是靠压力检测的吧?那各地不一样的吧?
既然不是天平,那么高的精度如何保证的?

不过图片嘛,PS的,呵呵,所以水嘛……哈^_^

网友J:
俺对衡器不太感兴趣

嘿嘿
估计这里几个老杆子还是有些许把握的

网友M:
不过可以每挪动一个地方用标准件校正后使用

厂家应该提供这种标准件
我想得这样吧?否则……

楼主:
回楼上

这里人工作应该都与这个每关系阿,这么高精度根本就不再是电子技术上的问题了。而是材料,机构方面的问题更大。
28楼的好东西,还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机械天平呢。

网友E:
呵呵,原来都有自校准措施的,那就不奇怪了

自动微量分析天平 详细说明
0.01mg/0.1mg双量程专业型分析天平 ,内置自动校准砝码,单键全自动校准,自动环境修正,标准计算机接口,自带日历功能,符合GLP及GMP标准
特点:
●自动校准功能
内部校准砝码,单键自动自校准;自动温度检测功能,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自动自校准,校准方便快捷,确保计量精度。
●自动响应调整
通过自动环境侦测功能来自动调整灵敏度以适应于周围环境的振动和气流。
●多种称重单位
g,mg,oz,ozt,ct,dwt,GN,tl等称重单位及记数,百分比功能,适应不同计量标准及应用要求。
●日期时间功能
内置日期时间,并可随称重数据存储或输出,实现称重数据实时记录。
●下挂钩功能
用于测量特殊重力和磁性物品。
●数据存储功能
强大的数据存储功能,能对重量,日期,时间,校准数据进行存储,存储方式及存储内容可设定选择。
●符合GLP/GMP/GCP/ISO标准
通过AD-8121B打印机或连接电脑输出天平序列号,ID代码,时间日期及校准数据。全面符合品质管理及认证要求。
●自动开机功能
不用按ON/OFF键,通电即可自动显示到称重状态。
●ID识别码
天平可以编辑ID代码,ID代码作为天平识别码,以便在输出GLP数据时可以识别到天平。
●标准RS-232C通信接口
标准RS-232C接口和Win-CT软件,能和计算机或其他外部设备相连,传输数据。
型号
GH-252
GH-202
GH-300
GH-200
GH-120
称重范围
101/250g
51/220g
320g
220g
120g
读数精度
0.01/0.1mg
0.01/0.1mg
0.1mg
0.1mg
0.1mg
重复精度
0.03/0.1mg
0.02/0.1mg
0.2mg
0.1mg
0.1mg
线性(mg)
±0.10/±.2
±0.03/±.2
±0.3
±0.2
±0.2
称盘尺寸
直径90 mm
直径90mm
直径90mm
直径90mm
直径90mm
外形尺寸WxDxH(mm)
  217×442  ×316
 217×442  ×316
  217×442  ×316
   217×442  ×316
 217×442  ×316
重量(约Kg)
8.2
8.2
8.2
8.2
8.2
产品型号:GH-202原 产 地:日本产品品牌:A&D产品数量:10包装说明:1台/箱价格说明:24500元

■BS系列分析天平 --这个...和王紫豪的BSxxx有没有啥关系啊?
原 产 地: 德国sartorius赛多利斯
技术参数:
型  号    BS210S   BS110S
读数精度mg    0.1     0.1
称重范围g     210     110
称盘尺寸mm    Φ80    Φ80

主要特点:
拥有赛多利斯产品惯有的高精度、高可靠性,价格却是同类中最低的

 采用最新SMT技术,使得线路部分体积更小,集
 成度更高

 采用赛多利斯专用的高速MCI处理器,测量结果
 更快、更准确

 采用四级防震,使示值读数更稳定可靠

 内置RS-232标准接口,符合GLP标准

 配送标准外校砝码
 配备多种应用程序,满足实际称量要求

网友L:
23楼的sartorius没盖罩子

不知道那么多0会不会跳

网友N:
就连买菜的都有自校功能

关键是要做到高精度的“线性性”和“可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