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楼主(2007-09-21):
C8051F340内部包含一个稳压器,可以提供3.3V、100mA的电压,可我的电路中输出高达3.45V,请教了他们的技术支持,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电压还是3.45V。
哪位知道原因,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不准啊?

楼主:
呵呵,不是万用表的问题

呵呵,不是万用表的问题,我用两块万用表量都是3.45V,后来又用示波器量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可能是共地问题吧。

可能是共地问题吧。

网友C:
3.45 在 3.3±5% 范围内

看它的指标是多少?

网友:
多 出 0.15 伏 烧不了 的

楼主:
烧是烧不了

3.45V是烧不了,可我的811供电电压极限是3.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