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09-21):
请各位大侠帮个忙!!!!我用1个2M和1个1M的电阻分压,用AD采样,现在发现两个电阻分压不准,怀疑电阻不精确,可是根据电阻测量值反推分压,还是一样.采样电阻旁并了104,有没有都一样不影响,大概相差0.1~0.2左右,要求精度0.01没法做啊,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1%精度电阻也无法保证你的要求,普通电阻5%以上精度

再说你用什么精度表量的电阻,高精度电阻找不到的话用多圈电位器或小电阻凑

网友B:
楼主考虑到A/D输入阻抗没有?

以楼主的精度要求,如果用普通电阻,就算是经过校准,温度变化后分压比也会变化,因为你不能保证各电阻温度系数一致。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2M的精密可调电阻,听客户说他们用10位的AD可以,我现在用的是芯片内部的2V参考电压,只支持8位.
片子的输入阻抗根据资料可以达到,z=1/fx*Cs,Cs=50p,采样的是直流应该可以满足输入阻抗.
同样的程式烧出来都不一样,相差0.05以上,郁闷啊!!!!

网友A:
你的"相差0.05以上"是指什么

是温度漂移,还是电压漂移
毛病要一层一层找,
先观察2V基准漂不漂,再看输入信号漂不漂
再在不同温度环境下重复上面动作
再在不同供电电压情况下进行观察.
精密可调电阻的技术指标有吗?有时候多圈可调电阻的阻值可精密调节,但温漂指标并不高,不如金属膜电阻.
把图贴上来

楼主:
0.05指输出动作时的电压差

软件内部设定一个动作指,当被测电压大于设定值,输出为高
在输出口为高时不同芯片测的外部输入电压相差0.0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