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根5V的信号线,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传得远一些?

楼主(2007-09-22):
(无正文)

网友A:
用现成的只有“串行器”,功能就是并串互转

去MAXIM网站看看吧。不过,串行器的指标较高,想便宜的话,可以用一片MCU进行软件并串互转,15个IO用20PIN的MCU正好,可以做成双向的,然后通过485远距传输。

楼主:
谢谢chunyang,我现在就是用两个mcu来解决,距离布线都方便!

网友B:
才15米,太多方法可以解决

LZ自己也找到了合适的

网友C:
不要并排传输

把15根线扭起来,像麻花那样纽起来,然后在外面包一层锡帛纸或金属网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