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LS244的问题

楼主(2007-09-22):
请教各位高手,74LS244是否带锁存功能,我的要求是在输入端输入一高电平脉冲,输出端要保持这一输入脉冲,然后再清除这一保持,不知74LS244是否可以使用,如可以又该怎样控制; 或者还有其他芯片可选,请大家给点意见指导.指导 谢谢!

网友A:
74LS244没有锁存

要锁存可以用74HC573或74HC574。

网友B:
LZ没有看Datasheet的习惯么?

楼主:
谢谢 "Da maychang" 支持

非常感谢!

楼主:
我看了Datasheet

我看了Datasheet,但是其它资料又说74LS244带锁存,把我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呀!!

楼主:
74HC573好象不行

但是根据74HC573真值表看出 信号输入D为H时 1脚OE为L  11脚LE为H 输出Q才为H 此时不锁存  当11脚为L时才锁存输入信号
但是我的输入信号没有规律性而且每次只有一个脉冲,平时为低,就要求输入马上锁存至输出为"1",然后在用外部信号解除锁存器使输出为"0",等到下一个脉冲到来时又重复以上步骤, 不知有没有这类型芯片   急用啊! 望各位支持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要带锁存的

就用164、193吧

楼主:
请问 davidli88 ?

是74164 和 74193吗?

网友B:
俺曾用来扩展存储器寻址

不过164是移位寄存器,193是计数器。不过是串入并出。

你要并入并出才对。你想干啥?作什么用途。知道了才好出主意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主要是拿来测量电子元件是否短路的,因为要同时检测30只元件,测试源是一脉冲直流,当检测到有短路元件时就会停止,我是用电阻进行采样的,然后经运放放大输出的,只有一脉冲输出电压,但是输出时间受仪器的控制(仪表检测到就会停止输出,仪表是买的没办法改变),我现在需要30个I/O口的锁存器(也可以用几块组合使用),目的是要输入马上锁存到输出端(用来观察元件损坏只数),然后在用外部按钮对IC进行复位,使锁存器解除

网友B:
这样啊

可用4只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构成32路检测,如165、166。

用单片机的一个GPIO提供时钟,A、B、C、D、E、F、G、H分别接一个元件,QH接单片机GPIO分析串行数据即可

楼主:
谢谢 davidli88 回踩

谢谢 davidli88 回踩!用单片机好是好,不过挺麻烦,我还不是很了解那东东,刚学还没入门,现在主要是把电路做的更简单,最好用硬件就可以完成,不知道行不行啊!
不知道用74HC573能否作出来,74HC573主要是输入不能马上锁存,一定要改变11脚的电平才行,而且要在输入的上升沿完成电平转换,看来还得仔细想想啊!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B:
楼主连单片机都不想用呢

楼主:
多谢各位鼎立支持!

唉!在硬件上费工夫真是麻烦,又浪费时间,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那,看来还是动动程序比较灵活些.
 好了!我打算用单片机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再次谢过!!

           祝:大家晚安!!

楼主:
多谢davidli88支持!

用单片机已经做好了!多谢davidli88支持!
不过还是想研究一下74LS573 按下图这样改应该可以吧!
帮看一下下图能否使输入马上锁存至输出(因输入只有一脉冲)!然后按下S1解除锁存

楼主:
74LS573 真值表

74LS573 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