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工!请不吝赐教!

楼主(2007-09-22):
做一个采集交流电流送入单片机做A/D转换,电流传感器采用10A/5mA,需要转成0-5V输出,参考了很多关于I/U电路,也做了不少实验,但就是没找到一种满意的线性放大电路,请各位高工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有请各位了!我的邮箱cnlgm@163.com

请推荐一款即节省又线性好的运放电路,一经采用,奉送山东特产一份!绝不食言!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嘛

电流互感器直接接一电阻,进行交流I/U转换,运放进行交流放大后,送单片机ADC即可,线性好得不得了

山东特产就免了,大老远的,怕压坏。俺有空自提去...

楼主:
davidli88你好!我们也是按这个做的,但是不行!

楼主:
电流互感器输出为0时,为什么运放进行交流放大后,输出不

网友A:
查原因

信号处理有三个环节:电流互感器、运放、A/D,前两者可用钳表及交流毫伏表分析线性,如问题不在这两处,那就是A/D后面的算法有问题。
一般而言,电流互感器的线性在额定电流内可做到+/-0.5%,运放的线性更高,怀疑算法有问题。

网友A:
5楼问题

运放是否作交流放大器?输出不为零,估计是作直流放大器,另外增益过大,把打调电压放大了罢

楼主:
davidli88你好!

我是说单从I/U电路上,电路按照你说的,无负载电流互感器输出为0时,这时最好的理论值是转换后的电压为0V,但运放的输出不为0呀!运放采用OP27,反馈电阻1K。

楼主:
请问版主有成熟的电路参考吗?

网友A:
把图贴出来

不知道你咋整的

楼主:
好吧!请稍等!

楼主:
图贴上来了,请版主参考!

网友A:
输出不为零,实测有多大?

楼主:
3.5V左右!且不稳定!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问题出在失调补偿上

这里直流增益仅4倍,运放失调电压一般在零点几毫伏,运放零输入时,输出电压不到2mV,10位的AD基本上分辩不出。加失调补偿是画蛇添足,失调补偿没调好,反而起反作用。

楼主:
请问版主如何解决?

网友A:
把失调补偿拿掉

输出会降到2mV以内,若嫌大,就再换成高稳定的精密电阻,调好后点胶。

楼主:
多谢版主!我们明天试一下,多谢你的答复!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