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个数字电路如何实现的问题

楼主(2007-09-23):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一个数字电路实现如下真值表,数字电路忘的差不多了,重新理解要点时间,现在时间比较紧,就在这里问一下大家,望高手帮忙给一个表达式或一个电路,在这里先谢过了!真值表如下:
输入     | 输出
O  C  D  | P

0  0  1  | 1
1  0  1  | 0
1  0  0  | 0
1  1  0  | 1
0  1  0  | 0
0  0  0  | 0
未排到的情况P都为1,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了!
最好用同或,与,或,非这几个门就可简单实现,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一片3-8线译码器74HC138就可以搞定了。自己想想

网友B:
数字电路都忘的差不多了

楼主:
RE

谢谢两位,昨天发完帖等回复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应该这么懒惰,找来数字电路书,硬着头皮画卡洛图,最后终于得到表达式P=(/O).D+OC,验证了一下,结果无误。系统供电8V,准备用1N4148+913实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