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问题

楼主(2007-09-24):
用PROTEL 画四层板。
中间层是用MILDLAYER1 和MILDLAYER1 ,还是INTERLAYER1和INTERLAYER2 ?

网友A:
一般是地和电源层

网友B:
如果你不用内电层

一般来说是midlayer1 midlayer2 ,正片
powerplane1和powerplane2是内电层,负片

楼主:
我是用来做地层和电源层的

我是用来做地层和电源层的。中间层是用MILDLAYER1 和MILDLAYER1  AND INTERLAYER1和INTERLAYER2  有什么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