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317问题

楼主(2007-09-24):
LM317输出电压计算 VO=1.25*(1+R2/R1)。
请问为什么有的书上说,为保证稳压器输出性能,R1最好不要超过240欧姆。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是一个恒流源的电阻

网友B:
满足LM317最小负载电流5mA的需要

理论值为250欧,因5%系列无此电阻值,故实际值240欧

楼主:
还有点疑问

对此R1、R2两个电阻的精度要求,是不是越高越好?
2576-adj  输出调节电阻DATASHEET 上是明确要求精度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