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板子烧坏了!

楼主(2007-09-26):
(无正文)

网友A:
虚焊会引起打火,太正常了!

网友B:
虚焊能引起打火?看来得好好学学焊接,楼主能把图片贴上来不

网友C:
虚焊的话

触点间就存在电阻,这样容易发热烧毁,,很多火灾都是这样引起的

网友D:
也可能是间距

网友E: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虚焊引起的

一个焊点虚焊,不会使两个焊点烧坏,也不大可能将电路板烧穿一个洞。
楼主没贴照片,所以看不出烧穿的洞在什么地方。
从“烧坏的两个点是连接220交流电源的地方”这句看,可能发热最多的地方是在两个焊点之间。
最大的可能,是两个焊点之间发生短路,可能是电路板制作时就留下短路的铜箔(可能细到肉眼看不出),也可能是焊接后留下的导线线头或碎屑被粘在板上。短路之处烧断后产生电弧,电弧产生的热将电路板烧出一个洞。其次可能是一个焊点虚焊,加电后虚焊处发热并烧断,然后产生电弧,电弧扩展到邻近的另一焊点,然后将电路板烧出一个洞。这种可能性很小,除非这块板正常工作时需要数百瓦以上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