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向线路板厂提PCB工艺要求的?

楼主(2007-09-26):
例如: 1.6玻纤 喷锡 绿油白字 过孔加阻焊,绿油塞孔...

网友A:
rc

            RX V2   30pcs
>>
>>            1.铜铂走线             单面板(√)
>>            2.阻焊层               单面板(√)
>>            3.丝印颜色             白色(√)   双面(√)
>>            4.绿油                 双面(√)
>>            5.P.C.B.厚度           1.2mm(√)
>>            6.P.C.B. 材料          FR-4(√)
>>            7.精度                 普通(√)
>>            8.P.C.B.镀层           金(√)
>>            9.通孔                 盖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