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台灯或者烙铁安装一个断电保护,请教该怎么实现

楼主(2007-09-26):
有时候停电或者只是拉总砸,台灯或者是烙铁是关。可是下次上电却忘记还有电器(台灯或者烙铁),希望做一个电路实现上电时候的手动开关,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实现。

网友A:
用继电器做个自锁电路即可

不会的话就去搜索“点动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