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M317的输出功率有多少?

楼主(2007-09-26):
小弟在改进一个产品,做出来的板子发现LM317输出的3.3V电压被拉低了很多,大概在2.8v左右。电路图如下:
5V的VCC用LM317T转换成3.3V,理论电阻值应该为R97=200,但是实际输出电压只有2.8左右。把R97换成电位器调节,也一直得不到3.3V,或许是过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做过这方面的大牛,LM317T输出3.3V时的输出电流能力是多少?(DATASHEET上居然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在以前板子的基础上修改的,负载方面只是多了2个ADC,同时也去除了2个其他负载。负载居然改变如此之大?
如果真的是负载过大的话,也请给个建议该如何改进,前提是不动PCB板,因为板子已经做出来了,而且挺贵。
谢谢

网友A:
317的输入输出压差不够,要用LDO

网友B:
不能这么论

在有效散热的前提下,其输出功率是最大电流和当前输出电压的乘积。5V转3.3V的压差不能满足317的工作条件,要换用低压差的稳压电路即楼上所说的LDO。

网友C:
听awey的改进意见吧

chunyang说得对,不能这么论

楼主:
谢谢,您们说的压差问题我注意了

可是以前的板子也是用的LM317提供3.3V的,我现在是继承了以前的做法,其实我本来打算改用TPS318的。以前也是5转3.3,那怎么能行呢?

网友B:
那已是极限

你测测以前板子的带载能力和纹波就知道了。

网友A:
看来负载不重,改用LM1117-33吧,LDO的

楼主:
忘了补充一点

以前的老板子上并不是用的理论值R97=200(1.25*(1+200/120)=3.3),而是270,虽然感觉这样有点强制的感觉,但板子跑的很好。

楼主:
没看到这会又回了两个帖子

既然各位推荐LDO,不知道有没有跟LM317封装兼容的TO-220封装的LDO呢?
谢谢 我自己也查查。

楼主:
谢谢LM1117好象封装兼容

明天去买做实验,再次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D:
317的压差最小是多少?

好久没看它了,现在暂时也没查。

楼主:
这也正是小弟想彻底了解的

各个厂家的DATASHEET上没有给出最小压差,只知道最大压差为40V。不过在其电气特性上给出各个指标时的测试条件都是压差为3~40V,所以或许最小压差就是3V吧?

网友B:
满足额定输出电流至少要2.5V

电流小则可以接受更低一些的压差,但也有2V左右。

网友C:
一般取3V较好

网友E(2020-02-22):
如果负载的空载电流过小,输出电压会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个厂家的DATASHEET上没有给出最小压差,只知道最大压差为40V。不过在其电气特性上给出各个指标时的测试条 ...

1。认真研究DATASHEET
2。https://www.diod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