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迟电路,高手来解下惑哦,CHUNYANG,OO等大师请进

楼主(2007-09-26):
问一下关于延迟电路的问题
对于延迟而言,见的多的是R和C组成的电路,好多种组合都是基于RC充电的原理
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能达到延迟的目的?
对于RC组成的延迟电路而言,我们如何能保证每次延迟误差很小,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的延迟电路要求延迟比较长,我们可能就会加大电容(条件不允许不增加电阻阻值),电容大的话,充放电就会很明显,可能做出来的延迟电路就很差,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何经验,怎么才能保证RC延迟误差下,并且能达到比较大的延迟,比如就说要延迟一秒
呵呵,只谈硬件延迟,不说软件.

网友A:
喜欢的话可以用计数器延时

CPLD做一个,给固定的时钟输入,保证很准

网友B:
RC是移相,不是延时

网友C:
精密延时的办法很多,适合的方法要看你的系统条件

比如在有时钟的前提下可以使用计数器等,RC回路常用在单稳态延时电路中,但器件精度和温飘很难精密控制,精密控制必须有稳定的时钟才行。

网友B:
在电视里有超声延迟线,那才是真正的延时

楼主:
那硬件实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RC方面的延迟电路有什么好的改进的方法没?
谢谢了,请指教

网友C:
你必须给出你的条件,否则没法确定合适的方案

网友D:
看延量多少了。

网友E:
小延迟可以用蛇形走线哈

网友F:
跳沿延迟

比较精密的似乎是用恒流源给精密电容充电,用比较器跟电压基准比较

信号波形延迟,最省事的是用 A/D -> 数字延迟 -> D/A
模拟方法都会有失真(不可能只有延时而没有幅频、相频特性)

网友G:
要延迟一秒的话,可以用30万公里的导线啊

呵呵,开个玩笑,一般用CCD延时线或声表面延时线

LZ,你必须给出你的条件和要求,否则别人的答案可能会没任何意义

网友F:
声表面到不了1秒量级吧

而且LZ大概不可能自己去做器件

网友H:
好象楼主说的是延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