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315M无线遥控中发送脉冲宽度与发送距离关系问题

楼主(2007-09-27):
为什么模块厂家介绍"当高电平脉冲宽度在0.08-1ms时发射效果较好,大于1ms后效率开始下降;"
我用红外遥控的编码("0"→4.5ms,"1"→9ms)让315M无线遥控来发送,能达到2︿30米,再远就不行了,厂方说脉冲太宽了,减小就能提升距离,有谁能说说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ASK的,可能与接收电路有关

常用的接收电路里有一个自动偏置电路,当宽度太大时,当成是直流成分了。

楼主:
超再生接收模块中也有吗?

各位用多大的脉宽,网上搜了一下,也就是上面0.08~1ms这条信息
哈哈,俺是半路出嫁,打破砂锅还想问砂锅是怎么破的.先行谢过

网友A:
我说的就是超再生的

我以前用过,宽度固定为1mS
逻辑0:用0001表示   逻辑1:用0111表示  其中1表示1mS的高电平

楼主:
谢谢,俺明天改程序

网友B:
与接收电路的数据带宽有关系

老t叔
不能太长,否则就认为是一个直流电平了
嘿嘿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超再生电路
不过那样的话,数据率稍微高点就不行了

网友C:
KEELOQ中的编码最宽是400US和1200US

楼主:
受教受教,谢谢各位

俺犯经验主义了拉,把红外遥控程序稍加改动就用在315M无线遥控上了,难怪距离拉不远,晕

网友C:
你参考HCS301的格式来做编码吧

用超再生模块接收可达100米左右(开阔地带)
用超外差模块接收可达300米左右(开阔地带)
自已做码记得做校验和或者用正反码来容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719553910.rar

网友A:
原来是用红外改的,难怪

还有一点就是起始的时候加一串0101010101……引导码,用于同步。

网友D:
不管哪一类信道都有这个问题

RF适用的编码和红外不同,常用曼彻斯特编码,直流分量非常小,只是要留意同步问题,简单应用时可采取awey说的占空比法,效率虽低但无需严格同步,软件处理很简单。

楼主:
谢谢直流p,哈哈,笑纳了

看来俺得系统地学习一下了

网友E:
晕,还分直流p和交流p啊?

楼主:
dc=直流,dcp=??,哈哈

网友C:
我有段时间把LS两位以为是同一人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