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MA DC表供电

楼主(2007-09-28):
请各哪位大师解释一下数显MA表接入电路中不能使用,MA表是用电路中取的一组5V DC供电.但是另外用与电源隔离DC电源单独给MA表供电就可以.
请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共模电压超范围

没有其它原因。

楼主:
共模电压超范围

2楼请解释清楚一点,好吧,我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我电路中所检测的电压是24V的原因。

网友A:
应该说你测量电流那个点电位为24V。
一般的芯片,输入共模范围不超过电源范围,对这块表来说,就是不超过电源地(0V)或5V。特殊设计的当然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