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的制造工艺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存在哪种工艺生产的IC性能好这种问题

也远不止这么几种工艺,而且这几种都是从具体某类产品的角度说的
IC 制造工艺,包括光刻、腐蚀、溅射、扩散、氧化、注入……
做不同类型产品用的都是这些。
同是 CMOS 或双极型之类,不同厂家用的具体工艺也不尽相同。比如导线,有的用铝,有的用铜;绝缘,有的用PN结,用的用介质……
材料,有的用的硅,有的用的硅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