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响应时间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7-09-29):
稳压二极管的响应时间一般为多少?看了数据手册,居然找不到这个参数

网友A:
好象没有单独的相关参数,可能取决于外围电路。

网友B:
一般响应很慢

网友C:
不好说,

与 稳压二极管 的材料有关(载流子的迁移率),

与 稳压二极管的 PN结 结构有关(空间电荷区的宽度,PN 结的面积,突变结还是渐变节),

还与 载流子穿越 PN 结的速度有关。(电子运动速度 ≠ 光速,与电位梯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