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如何设计一个信号检测装置

楼主(2007-09-29):
   现在导师让我设计一个信号检测装置,但我是新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特此请教各位高手.
   主要原理是:这个检测设备是用来检测一个视频会议系统各线路上的信号的,它有输入和输出两个接口.在线路上一个检测节点断开时候,把线路的接口与该检测仪器相连接,该仪器就能检测信号的有无和质量.符合即插即用的原则,非常方便.输出接口是为了输出信号,该设备可以作为独立的信号源发出电视信号,从而可以来检测电视设备的好坏.
   主要要求有:
   (1)能检测视频,音频信号的有无和质量.
   (2)能检测计算机数字信号
   (3)这个检测仪器小巧方便,在线路上的每个节点插上接口就能检测.
   我的主要困难是:
      (1)该电视信号里的视频,音频信号是混合的还是分开的?在设计检测装置的时候要不要根据所检测信号的不同而设计多个接口?
      (2)该装置里面需要设计几个模块?主要工作原理是什么?我最好应该用什么芯片?
    希望各位高手能多指点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导师让你做

当然是问导师才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谢谢楼上的指点,问题是我只知道这些,上次听需求的时候好像是视频,音频的模拟信号,那是不是要进行AD转换?主要是接口这块怎么设计.参观的那个视频会议综合系统介绍好像说是网线传输,但是网上查的资料有的说是闭路电视信号,请教高手到底该怎么设计接口模块?是网线口?还是其他....由于我是刚接触信号检测,刚入门学习,所以请多多帮忙!
 还有澄清一点,老师项目多,很忙,找他都困难.有些他也没接触过,他把知道的要求都告诉我了,什么不也管,就让我自己设计了,所以我有不懂的只好查资料或者来这里请教了.

网友B:
使用现场的情况一定要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