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要问问大家,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07-09-29):
看看下面哪个图,输入的5V能最大能有多大电流,谢谢各位!

 相关链接:http://images18.51.com/1002/a/36/75/zhou1983wei/1191077368_0.21618900.jpg

网友A:
是输出的5V!

最大1A,不过散热要足够,该电路的效率太低了。这样的电源应该换用开关电源,首次投入虽然大些,但全寿命中省下的电费可轻松赚回,更重要的是大大改善热环境,这对设备的可靠性非常重要。

网友B:
为什么中间要加一级?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把电路搭出来量一

为什么中间要加一级?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把电路搭出来量一下。

网友C:
这样太浪费能源了。建议使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