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加入温度传感器测温后出现复位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30):
    用的msp430f437,用到了12路ad通道测量电压,利用flash信息段存储PT变比,id号,电压计算系数等装置参数,精度校准后参数写入flash信息段保存,可以比较准的测量工频电压,但是现在我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温度补偿程序,即增加一个ad通道利用430的温度传感器测温,结果平时运行正常,但是在校准精度时(利用uart通信校准,9600bps)有时候就会出现复位情况,不是每次都这样,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请检查你的程序,是不是狗叫了

是不是你在校准时会进入死循环引起狗叫了!
引起复位还有可能就是电源

楼主:
好像是RAM空间不够引起的

 这几天反复比较程序,发现唯一的不同就是多了几个全局变量,由于我我用的MSP430F437只有1k的RAM,所以堆栈和全局变量等的空间加起来可能超过了范围,导致溢出而复位,不知道分析对不对?优化程序去掉部分全局变量后程序没有复位情况出现。
 但是还有一个 问题,我把堆栈大小由80字节改为180字节,结果在JTAG调试时总提示堆栈占用100%(180 bytes used out of 180),但是程序并没有出现异常,请问是怎么回事?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吗?为什么 我的堆栈大小改那么大还是提示堆栈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