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越烧写越慢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09):
AMD的PLCC32的FLASH:29LV040,最初用了一片烧了程序,感觉效果不错,就让采购上买了一批,烧写次数多了才发现烧个两三次,烧写速度就变的巨慢,用烧写器烧写一片居然需要20多分钟,是不是买着水货了啊?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同行吗?谢谢

网友A:
读写速度不会变但写入次数足够多存储单元会老化

    先确认是否是写入器的问题,不排除写入器重复写入造成的变慢假象,不过写入器的设计应该都是固定时序的,整片写完才校验,也许你的写入器写完扇区就校验,发现有错就重复写入所致。再有就是型号关系,不同型号包括尾缀的写入速度不同,有的写入器会自动识别并匹配最可靠的写入时序。
    水货的质量不会有任何问题,逃了关税而已,但你买的可能是翻新货,这个规格的FLASH是很老的型号,多数都是翻新货。如何识别翻新货去我的Blog中看相关**,在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