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工具

楼主(2007-10-10):
1 目的:老化测试仪器主板
2 测试孔孔径2毫米。孔与孔中心距离3.5毫米。一排11个孔,成一字型,需同时上电。
3 老化时能保证接触良好,轻微的振动不会造成接触不良。
4 插拔简单容易,效率高。如可以固定在聚脂板上同时插拔11个孔最好。
5 有一定强度,不容易弯曲变形。

小弟我试过很多种办法,包括测试钩和香蕉插头。前者没有如此小的规格,后者每个孔要单独插拔效率太低(我要同时老化一百片左右的扳子)。由于生产的种类较多,且同时老化的数量有点量,已经放弃了做夹具的想法,那样要做上千个夹具。

请各位大虾给我点拨一下,还有没有别的能用的巧妙一点的工具?

网友A:
用测试针,再做个简易夹具

测试针固定在绝缘材料做的基座上焊出引线连相关电路,基座再用个简易装置控制升降,待测试/老化的电路板放在升降装置下面的定位装置上即可,当然,对没有机械结构设计经验的人而言,这个装置虽然简单但也恐怕想不到合适的结构,必要时找个机械工程师来协助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