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整流桥后的电压到底为多少

楼主(2007-10-10):
我看过很多资料上都说220V交流电压通过整流桥后的电压为300V左右,我以前也没注意,因为理论上计算出来的值为300V左右,但我公司的一个产品是110V交流通过整流后供电,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只有100V左右,问我同学,说我这个可能有问题,不会那么低,我又用了4只4007自己做了个整流桥接在220V交流上测,出来的结果为200V左右。根本就不是300V左右的值。我测了入口电压为220V.出口为200V左右。是资料上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请测过的兄弟们给个答案。注:理论为:220*1.414=311V;那么110V*1.414=155.5V.即按最大值算。

网友:
如果 加上 电容 滤波 当然 是取最大值=310

不加 电容
就 取 有效制值

网友A:
你先搞清楚整流后的波形再说吧

和实际的负载、滤波电容只有关哦

网友B:
不加滤波电容也没有负载

量出来的是平均值。
加滤波电容没有负载,量出来的是峰值。

网友C:
没有滤波,就是平均值,有效值的0.9倍。

网友:
楼上 此言差异 我认为 平均值=有效值

按照楼上  句子 的意思  平均值=有效值 X 0.9倍。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1

没有滤波,就是平均值,有效值的0.9倍。

网友D: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但却从来没有思考过。汗一个

网友E:
直流电压档测量值恒为平均值

123654789差矣

网友F:
同意5、8楼

123654789这次弄错鸟

网友:
davidli88 麻烦 你 把 我 答案 写出来

网友:
我的第 2 个帖子 没有 错吧!!

网友G:
二楼

不加电容测到的是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网友H:
万用表直流档测出来的是平均值。